[资料分享与下载] 【经验分享】IAR编译环境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楼主(2014-05-14):
IAR编译环境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继之前与大家分享了CW10.6编译环境下使用PE工具禁用KL25芯片NMI功能后,这次分享一下IAR6.6编译环境下禁用NMI功能的操作步骤。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小经验。

问题起因:
    Kinetis芯片的不可屏蔽中断引脚NMI_b在电路设计时被作为GPIO与外部设备连接了。调试程序时才发现:哪怕通过引脚复选功能切换位(Pin Mux Control)将该引脚配置成GPIO功能,该引脚上的低电平还是会导致程序进入不可屏蔽中断,而这与当初把这NMI_b引脚作为GPIO的设计初衷不符。所以想寻找是否有这种 不改变硬件电路,仅通过软件程序禁用NMI功能 的可能?

解决方法:

    以KL25芯片为例打开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通过“6.3.2 FOPT boot options”(图1、图2)我们可以看到:只读寄存器FTFA_FOPT的NMI_DIS位显示NMI功能是否使能,而这个FTFA_FOPT寄存器的值在系统启动时会从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的NVM's option byte处加载。
    根据提示再查看“27.3.1 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Description”(图3):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Byte Address为0x0040D处对应的1个字节就是之前提到的Flash nonvolatile option byte。
    那么若想禁用NMI_b引脚上的不可屏蔽中断功能,就需要将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处0x40D地址Bit 2的值改为0。
图1

图2

图3

操作步骤:
以下将演示IAR6.6编译环境中禁用KL25芯片NMI功能的操作步骤。此处将以KL25_SC例程包中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baremetal\build\iar\platinum工程演示。
1.使用IAR6.6编译环境打开该platinum工程,在cpu文件夹下的vectors.h中找到CONFIG_4定义段并将0x40D处值修改为0xfb;
由于IAR 6.6 为了防止用户在使用Kinetis过程中误操作导致芯片被锁死,默认将加密位Disable了。在烧录Flash的时候设了最后一道闸门,即将0x40C -0x40F的值统一成0xfffffffe (解密模式)。 而我们要修改的0x40D刚好因此被保护,故还需要修改Flash Loader配置。

2. 打开IAR的Options配置框,选择Debugger的Download 标签,勾选如下图所示的选项,可以看到此项目中对应的.board文件。点击Edit按钮;

3. 在弹出的Flash Loader Overview对话框中选择0x0-0x1ffff对应条目,点击Edit按钮;

4. 在Flash Loader Configuration对话框中的Extra Parameters 项目中填写
“--enable_config_write”  它意味着打开了在烧录Flash的时候设置的最后一道闸门,使能了用户对字段“0x40C -0x40F”的配置。关于此参数选项含义,可以查看下面框中Parameter descriptions的描述;

5选择OK 后回到上级对话框,如下图可以看到“--enable_config_write”作为一个Extra Parameters显示出来;

6选择OK回到上层对话框,不用担心OK后修改的配置会替换Flash Loader中的默认配置,因为系统会自动保存刚才的修改到一个新的board文件,并存储到当前工程的文件目录中;

7选择Save保存后,再点击OK,然后开始下载。

8在Debug时的Memory窗口中找到0x40D地址处,也能够看到该处值已经被修改成了0xfb(即已经禁用了NMI不可屏蔽中断功能)。

附件为文档形式的<IAR编译环境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pdf>

PS:本帖可从 飞思卡尔MCU论坛 置顶帖 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总汇 链接进入。

网友A:
楼主懂得好多啊 佩服

网友B(2014-07-02):
似懂非懂

网友C: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欢迎大家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D:
好资料。正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E(2014-09-15):
受教了,有没有demo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受教了,有没有demo下载?

这个没有demo呢,只需按照帖子描述操作即可。
如果有问题欢迎回帖讨论。

网友F:
具体的密码在哪里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的密码在哪里设置呀?

walkersum 你好
此篇经验分享讲解了如何修改IAR配置以便真正实现修改地址为0x40C -0x40F的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区域。
请问你指的密码是什么?

网友F:
就是给程序加密的密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给程序加密的密码呀?

我们还是到你的帖子里讨论如何secure KE02芯片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801464-1-1.html

网友G:
曾经被这个问题困扰过好久呢,感激不尽啊

楼主(2014-12-02):
引用 网友G:
曾经被这个问题困扰过好久呢,感激不尽啊

不用客气呢
在论坛里就已经看到很多客户被不可屏蔽引脚困扰了,所以特地写了一下以便大家能够参考其解决方法。

网友H(2015-06-11):
多谢,看了你的解释才能debug呢。

网友I:
真的是好资料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6-08-26):
之前没有用过NMI功能,所以当初画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NMI,导致板子回来在调试的时候没有检测出问题从而在这个地方卡了小一周的时间。而我开始的解决方式过于繁琐,感谢前辈的分享使我能通过软件设置更加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