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5-14):
目前正在调试一块自己做的2812的板子,遇到关于看门狗的一些问题: 一点连续运行按钮程序就跳到3FFC00处(此处应该是复位向量),而点单步运行的时候程序可以走的.点连续运行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reset引脚,发现有周期性的脉冲信号出现,脉冲宽度为12ms,脉冲周期为160ms,从这现象看象是看门狗没关.可是我已经在程序的最开始关了看门狗( Sysctrl.WDCR = 0x0068;).为什么关不掉呢?还有想请教的就是在单步运行的时候看门狗是不是自动不使能的呢?

网友A:
记得ox68是关了 但是reset有脉冲 不会是外部给的 ?建议你测测clkout看看 不行把喂狗加上试试

楼主:
这个寄存器应该是不是由仿真软件来设置的?
还是由用户程序来处理?

网友B:
楼主是好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