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66e六管超外差式收音机

楼主(2014-05-14):
谁有这电路图的ddb文件呢?

网友A:
该电路跟电子挂钟一样适合用碳性电池,用碱性电池反而不爽

网友A:
很多参数都要改,现在的LED,3V供电串1K电阻都要亮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参数都要改,现在的LED,3V供电串1K电阻都要亮瞎了

请问有这图电路图吗?买了个套件要自己做

网友A:
现在的电磁环境,中波的接收条件很恶劣,城市里不建议玩,农村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磁环境,中波的接收条件很恶劣,城市里不建议玩,农村可以

中波的接收条件还是可以的,这个频谱的干扰源并不多。问题是,现在的中波电台越来越少了,没电台收音机就成了废物。比如深圳就干脆没有中波电台了,广州虽然有,但要求使用高灵敏度的收音机才能收听到。估计现在只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才有中波广播。

网友A:
当今城市, 劣质(开关电源)充电器, 节能灯密度之大, 频谱仪看, 中波范围相当的脏.
03年的深圳人口密集处, 中波基本上收不到台, 工厂里还能收五六个电台, 信号还可以.

网友C:
首帖图有误,cd两点短路了。
C8下端接地,但电池负端经开关并没有接地。

网友D:
凑个热闹,本真回路五点整:lol

MW少见

文各及以前,是比较少见
差容勿需串垫振

网友E:
本来想淘腾个好点的收音机,结果一听电台,全假药广告,东亚病夫真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今城市, 劣质(开关电源)充电器, 节能灯密度之大, 频谱仪看, 中波范围相当的脏.
03年的深圳人口密集处,  ...

有点怀念天空很“干净”的时代。

宁可不知道不清楚O(∩_∩)O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怀念天空很“干净”的时代。

那时我们还年轻!

确实还年轻。那时,很多事情还不知道,或者没搞清楚。

网友D:
幸亏老T,俺原以为只是个电路图

用个差荣双联也真的

网友A:
差容可降低系统成本(垫振电容要求高精度低损耗),简化调试工艺(统调由三点变两点),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机械调容调谐便不再用等容了, 锁相技术调谐的VCO却还需要, 因为追求一致性, 天线联与振荡连采用同样的变容管,且使用同一个调谐电压

网友D:
在“收音机时代”,多波段是一个技术卖点,因而采用邓蓉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在“经济时代”只留下低价教学方案

网友A:
用等容,短波段是不需要垫振电容的,AM/FM却是必须要的
用差容,短波段也不需要,AM/FM省下了。
这是技术进步,并不完全是经济问题

网友A:
多好的机械调容收音机,短波段必有鬼影电台(与主台位相隔2倍中频),这说明短波的镜像抑制极差,原因是输入调谐回路的Q不高,Q不高则峰不锐,峰不锐则不需要强调跟踪,垫振何必要?

网友A:
机械调感,那就需要了,这才是高端的

网友A:
我是2004年开始全面转入电源技术研究的,过去一直研究无线电

网友D:
转行这么多年,有点陌生了吧
16楼说的是:差荣很难适应多波段,而差荣却可在中波点整来解决。所以那个时代邓蓉为主
16楼观点不矛盾

网友A:
等容串一个垫振电容的目的是什么?不外呼是为了逼近振荡连需要的容量曲线。
事与愿为,垫振电容的精度限制了能得到的曲线。而差容的电极是精心设计的,轻松实得到了需要的曲线,这便是差容比等容要进步的原因。

网友A:
不仅仅是收音机,频率范围比较宽的无线电器材(如对讲机)也有这个问题。
双频手机(900/1800M),802.11n双频无线路由,也必定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转行这么多年,有点陌生了吧
16楼说的是:差荣很难适应多波段,而差荣却可在中波点整来解决。所以那个时代 ...

多波段(指带一个或多个短波段), 如果有FM,必定是四联差容,如果没有FM那就肯定用双联,还是选差容。
为什么呢?短波的频率比中波高很多,不管你用等容还是差容,都是用一样的垫振,不信就自已计算一下。电容的公差,比二者的理论值之差还要大

修改原因:增加红体字部份

网友F:
麻烦,看不懂的看不懂!以前物理可学的不错的哦!

网友G:
版主,大神们可以多开开类似这样的座谈会,让像我这样的菜**多学习学习,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