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学习28335,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4):
1. 我是刚接触dsp的,准备学习28335,感觉论坛上的资料是够多的了,反而让我不知道敢看什么了
2. 我是应该看视频学习呢,因为我之前学单片机就是这么开始的
3. 还是应该找本书看看,如果有的话推荐一本书吧?
4 .或者看论坛上大神的**?但是感觉这样,有点难

网友A:
先看简单的。看视频也可以,结合着书。
28335的书不多,亚马逊里有两本。

网友B:
DSP28335视频分享
学习DSP2000系列最好的帮手controlSUITE
DSP28335资料分享
书是有必要的  开始就像单片机一样学习吧
外设的使用就是配置寄存器   开始多参考一下现成的代码

网友C:
dsp没有单片机那么多的书记资料和视频资料,能搜集到什么资料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