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2、D3这是二极管吗?

楼主:
这是升压装置后端。
D2、D3上面写着RG34^是个什么器件?
用万用表测量没有二极管的特性.

HV_OUT+与HV_OUT-之间是1KV以上高压。
上图的D2、D3我用的是二极管的电器符号。
B1是变圧器,其前端是直流通过震荡信号。

D2、D3是不是二极管,是的话属于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网友A(2014-05-14):
看电路应该是二极管,功能是输出正、负高压。有可能是多个二极管串联的堆,这样需要更高的电压才能正向导通,所以用普通表测不出来。

网友B:
是二极管。你的万用表是什么类型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二极管,功能是输出正、负高压。有可能是多个二极管串联的堆,这样需要更高的电压才能正向导通 ...

管子上面写的是RG34,样子是二级管的样子,但测不出来普通二级管的特性,它应属于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34代表它的什么参数?
它是不是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二极管。你的万用表是什么类型的表?

万用表二极管档、所有电阻档都测过没有反应。
也用电桥测也没反应。
串电阻加电压,一个方向上是截止,一个方向是电阻的特性
你能判断它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吗?

网友C:
它和TVS没有半毛关系
当单个PN结耐压不足时,往往采用多个PN结串联封装
一般超过4个时,你就会测不出来

RG34代表什么?自己查

网友D:
二极管,就是整流桥那种二极管啊,整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二极管档、所有电阻档都测过没有反应。
也用电桥测也没反应。
串电阻加电压,一个方向上是截止,一 ...

没有用均压电阻,1500V起码要5个1n4007的二极管串联。

网友E:
典型2倍压整流电路,高压快恢复二极管。
如果不在乎成本,就用SiC二极管代换,保证高大上,哈哈

网友F:
如果是二极管,那么这个电路就是两个极性相反的被压整流电路。输出为高压。

网友E:
HV OUT +和-标错了,要么就是D2 D3画反了

2倍压整流,高压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HV OUT +和-标错了,要么就是D2 D3画反了

2倍压整流,高压常用

是标反了

网友G:
过去常有称作“硅粒”、“硅堆”的,是多个二极管串联,用于高压整流。楼主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大概是这个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