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对一发射接收方案

楼主(2014-05-14):
现有产品开发需求:
1、一对无线发射机与接收机,发射接收应一一对应,即一台发射机只能同一台接收机通讯;
2、现考虑设计一对类似钥匙的器件,发射接收机各插一钥匙,钥匙ID唯一,通讯数据里包含ID信息;

方案是否可行?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方案?钥匙方便的实现?
考虑过iButton,很方便,但是iButton的ID代码唯一,发射接收不能配对。

网友A:
当然可行,多组同时工作的话,要考虑频分或时分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钥匙”的手段很多,唯一ID器件、存储器甚至多点交叉连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行,多组同时工作的话,要考虑频分或时分

多组同时工作,可以靠软件通过“钥匙”区分,还需要时分或频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钥匙”的手段很多,唯一ID器件、存储器甚至多点交叉连线都可以。 ...

这钥匙需要成对出现,而且需要方便更换,发射机接收机完全一致,只是靠“钥匙区分”;
唯一ID的IB卡挺好,就是不能做成成对的,这个挺愁。

网友A:
两对同频的无线器材在一起工作, 会互相压制, 术语: 同频抑制, 解决办法只有频分时分或空间分开(组间的距离至少在组内两机距离的2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对同频的无线器材在一起工作, 会互相压制, 术语: 同频抑制, 解决办法只有频分时分或空间分开(组间的距离 ...

那存在同频抑制的话,我这方案就不可行了。因为所有发射机及接收机的软硬件都一致,只是靠通过数据包中的“钥匙ID”进行区分,没办法实现频分或时分。。怎么办呢?

网友A:
简单的时分多址编码是不需要统一组网的, 只不过带宽牺牲的比较严重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存在同频抑制的话,我这方案就不可行了。因为所有发射机及接收机的软硬件都一致,只是靠通过数据包中的 ...

所有的设备都在相同的有限空间内并且同时使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时分多址编码是不需要统一组网的, 只不过带宽牺牲的比较严重而已

完了,,听不懂了,全是通信的术语
现在需求是一对一的通讯,数据量很小,实时性也不太高。
不需要组网吧。
时分多址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两三路, 不组网可行, 多了还是组网吧, 不外呼是按激活顺序或信号强度竞争主机, 进行时序分配及同步帧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设备都在相同的有限空间内并且同时使用么?

正常情况不会同时使用,但有可能2组或3组在有限空间内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三路, 不组网可行, 多了还是组网吧, 不外呼是按激活顺序或信号强度竞争主机, 进行时序分配及同步帧广播 ...

对,现在也就有2到3组同时收发吧。先不组网,简单的试验一下吧。
另外,这个“钥匙”有什么好的推荐吗?自己用E2做,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不会同时使用,但有可能2组或3组在有限空间内同时使用。

使用的时间是突发的还是同时长时间收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现在也就有2到3组同时收发吧。先不组网,简单的试验一下吧。
另外,这个“钥匙”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

一个小的嵌入式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现在也就有2到3组同时收发吧。先不组网,简单的试验一下吧。
另外,这个“钥匙”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

不组网则乱序, 要根据同一空间最多容许的收发器组数来设计数据帧格式, 确保最恶劣的冲突条件下, 每一帧中也有至少一组数据据是正确的, 当然了, 通讯必须是双向的, 不然无法校验.

网友D:
找我吧。我有方案

网友B:
楼主显然缺乏“协议”的概念,解决冲突以及进行必要的频谱资源分配都需要指定适当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组网则乱序, 要根据同一空间最多容许的收发器组数来设计数据帧格式, 确保最恶劣的冲突条件下, 每一帧中 ...

不组网的话,同一空间内所有发射机(作为主机)发送数据时(数据帧中包含ID信息),均为广播发送,所有接收机都能收到,但只是根据自身ID(同配对发射机匹配)去选取数据帧,对于匹配的作出反应,不匹配的过滤。
现在是这么想的。
怎么感觉有点像CA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组网则乱序, 要根据同一空间最多容许的收发器组数来设计数据帧格式, 确保最恶劣的冲突条件下, 每一帧中 ...

现在假如发射机只具有发射功能,接收机只具有接收功能,即单向数据流。
现在的想法是,空间内所有发射机发射数据时(包含本机ID),均为广播发送,所有接收机接收所有数据后,对于同自身ID匹配的数据作出反应,对于ID不一致的数据过滤。
这样是否可行,当然需要加上类似CRC之类的校验。

另一方面,考虑双向问题,任何时刻,所有设备均为接收状态,需要发送数据的设备,切换为发射状态,发送数据完毕后,切换为接收状态;接收机收到与自身匹配的数据后,切为发射状态,发送数据。

唉,,双向的话,好麻烦,可靠性应该不高。
如果只是单向的话,该方案是否可行?单向也能满足项目需求。

网友A:
这就要看你对数据容错率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要看你对数据容错率的要求了

提高发射功率与接收灵敏度,降低波特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假如发射机只具有发射功能,接收机只具有接收功能,即单向数据流。
现在的想法是,空间内所有发射机 ...

单向可行的。我做过几个无线传输的项目就这么做。至于双向的话应该也可以,不过要实现这些功能最好要加按键,比如第一次获取IC码,我一般都是按键按下时获取ID值,并进行保存,也就是所谓的对码。。

网友F:
不就是双机通讯吗?用串口啊。。

网友F:
双机通讯啊,用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向可行的。我做过几个无线传输的项目就这么做。至于双向的话应该也可以,不过要实现这些功能最好要加按 ...

对,我是想一上电就获取ID值,以后在通讯是就一直带着ID进行。
可是这个ID用什么形式实现比较方便又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就是双机通讯吗?用串口啊。。

无线的呀

网友F:
无线的也可以用串口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我是想一上电就获取ID值,以后在通讯是就一直带着ID进行。
可是这个ID用什么形式实现比较方便又可靠 ...

你可以加一个按键,按键按下的时候才获取ID。如果上电就获取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是1对1,我觉得没必要每次上电都获取。

网友G:
这种东西一定要用到跳频技术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的也可以用串口啊。。

你是在讲协议对吧,类似485?
我现在还在想物理层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东西一定要用到跳频技术才可靠的

对,这个有道理,我研究一下跳频先。
不过跳频又需要双向通信了。。本来项目是单向就能满足。

网友A:
楼主如果研究通了跳频, 时分频分就早解决了, 就没这个贴子.
跳频的硬件要求比较高, 至少VCO的锁定要在mS级, 当然了, 现在可能都是芯片级完成了, 这可能不是问题. 当年搞这堆玩意, 一大堆分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加一个按键,按键按下的时候才获取ID。如果上电就获取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是1对1,我觉得没必要每 ...

ID的形式呢?E2?
考虑发射机、接收机及ID卡都批量生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研究通了跳频, 时分频分就早解决了, 就没这个贴子.
跳频的硬件要求比较高, 至少VCO的锁定要在mS级 ...

呵呵。。对,现在应该都是芯片级完成的吧,靠分立电路来搭,真没这个水平啊
看了NRF2401就有125个信道,软件操作也可以实现调频。
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对,现在应该都是芯片级完成的吧,靠分立电路来搭,真没这个水平啊
看了NRF2401就有125个信道, ...

没时间看这个芯片的数据表,不过这么多信道,必定是窄带的。
而且通用的东西,用的人必然多,估计要随时侦听信道占用,即找空闲的来用。
设备数量不多的话,也不一定要跳频。比如WIFI的信道便是固定的,仅仅只是时分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时间看这个芯片的数据表,不过这么多信道,必定是窄带的。
而且通用的东西,用的人必然多,估计要随时 ...

对的,频率间隔是1M。是要随时侦听,直至握手成功。
先不用跳频试验一下再决定了。

网友A:
应用者们现在真幸福,像这么个功能电路,90年代用PLL芯片+VCO+接收电路,四层PCB,SMT工艺,加班加点耗时两个月,做5板以上,能压火柴盒大小便是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者们现在真幸福,像这么个功能电路,90年代用PLL芯片+VCO+接收电路,四层PCB,SMT工艺,加班加点耗时两 ...

哈哈,90年代到现在,多少个摩尔定律了啊。。
不过您经历了那些,才会成为真正的技术达人啊!
貌似五年前我上学那会,就听过您这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者们现在真幸福,像这么个功能电路,90年代用PLL芯片+VCO+接收电路,四层PCB,SMT工艺,加班加点耗时两 ...

好像当时在avr那个论坛也听过你,,也经常上去学习,,谁知道现在把我帐号注销了,,再注册还要收费,,,,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当时在avr那个论坛也听过你,,也经常上去学习,,谁知道现在把我帐号注销了,,再注册还要收费,, ...

我很少在那个论坛发言,练忍功,憋不住才冒个把泡。
那边虽然专制,但讨论问题的总体水平还算不错,21IC的网友,两极分化太严重。
只要于已有利,为什么要逼自已不去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像当时在avr那个论坛也听过你,,也经常上去学习,,谁知道现在把我帐号注销了,,再注册还要收费,, ...

哪个AVR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在那个论坛发言,练忍功,憋不住才冒个把泡。
那边虽然专制,但讨论问题的总体水平还算不错,21IC ...

收费60.。。我只能呵呵了

只看不说话,便不需要花钱嘛

网友A:
中美护*差异: 美国护*中有这样一句话: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都是你强大的后盾。在中国护*中有这样一句话: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

你没有美利坚那么牛B,你就学中国,入乡随俗。老子只看不搭白,总行了吧
不能学抵制日货的二B思想:管球你好的坏的,老子都不要,这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美护*差异: 美国护*中有这样一句话: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都是你强大的后盾。在中国护*中有这样一 ...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美护*差异: 美国护*中有这样一句话: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都是你强大的后盾。在中国护*中有这样一 ...

再请教个问题,现有ACDC一开关电源,煤矿用本安的,反激式,12V,2A限流保护(带保护尝试重启功能)。
发现一问题,接一显示器负载,容性感性负载应该都挺大,上电时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电源发热时,会导致电源重启,也就带不动负载了,
断电散热后,又正常。

除了加强散热外,还会有哪方面的改进措施吗?什么原因导致这问题呢?

网友I:
LZ这个案子应该可以参考无线调频对讲机的原理。。
频分,可在一定的公众频道中选择一个频点来用。
码分,在发射信号中叠加模拟或数字亚音频来区分其他人的RF,在发射起始加入DTMF的ID码或其它格式的ID码,让对应的接收机做响应。
时分,发射机在发射前检测将要占用的频点是否有RF信号在飞(非空闲),没有就发射,有就暂时不发,这是“遇忙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