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线恢复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14):
U5是积分,
信号基线变为0V要看你的信号具体是什么样的波形和你后级电路的要求,
有些可以直接电容隔直,有些可以二极管、电容钳位,有些可以用减法电路,看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是积分,
信号基线变为0V要看你的信号具体是什么样的波形和你后级电路的要求,
有些可以直接电容隔直,有 ...

信号波形见图上表示。

网友B:
就是滤除低频吧,那用高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