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ARM的网络接口(DM9000AEP和HR911105A)的硬件问题

楼主(2014-05-14):
各位大神,
我的ARM的网络接口(DM9000AEP和HR911105A)在插上网线之后不能正常工作,网络口的灯也没有反应,排查过电路原理图和硬件,好像也没有问题,就想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不胜感激。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晶振是可以起振的;我测过各个管脚的连接,都连着呢。但是就是不能工作。
还有,我想问一下差分线应该走是TX+/TX-,还是TX+/RX+,我布线是按TX+/RX+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会一点都不工作吗?

PCB布线图如下:

网友A:
先不急于网络通讯,先把DM9000A和CPU连接测试一下是否正常。通过初始化程序或者驱动,看看能不能读到DM9000A的ID,寄存器等,然后再做下一步工作。

楼主:
但是不应该是插上网线,网口的灯就应该有反应吗?我单独给这网口的灯的两端加过电,可以亮的。
还有,弱弱的问一下,这个DM9000的ID需要怎么来读呢?我刚刚才接触这个芯片,实验室也没用做过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急于网络通讯,先把DM9000A和CPU连接测试一下是否正常。通过初始化程序或者驱动,看看能不能读到DM9000 ...

但是不应该是插上网线,网口的灯就应该有反应吗?我单独给这网口的灯的两端加过电,可以亮的。
还有,弱弱的问一下,这个DM9000的ID需要怎么来读呢?我刚刚才接触这个芯片,实验室也没用做过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不应该是插上网线,网口的灯就应该有反应吗?我单独给这网口的灯的两端加过电,可以亮的。
还有,弱 ...

DM9000A没有CPU对它做初始化,插了网线,网口的灯是不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A没有CPU对它做初始化,插了网线,网口的灯是不会亮的。

有个朋友之前给我一份DM9000xEP的原理图,上面写着如果DM9000 Active了,某些管脚的电平是这样的:

现在我测试这些管脚的状态刚刚是反着的,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B(2014-06-26):
上电后,测试一下PIN2,9,有没有输出2.5V左右的电压。我怀疑你买到假芯片。

网友C(2017-03-17):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测试一下PIN2,9,有没有输出2.5V左右的电压。我怀疑你买到假芯片。 ...

为啥我的板子电压都是2.4V啊

网友B:
@qwertwuyu,2.4V 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测试一下PIN2,9,有没有输出2.5V左右的电压。我怀疑你买到假芯片。 ...

我现在依然掉线,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从新画了一版,还是有问题

网友C:
DM9000差分线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网友B:
@qwertwuyu,需要阻抗匹配,49.9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