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堆栈指针问题

楼主(2014-05-14):
如果我检测到安全区数据被改,需要软件复位,如何重新初始化堆栈指针?

网友A:
直接跳到最初始的入口,会自动初始化堆栈指针的啊,而且你还可以自己设置寄存器的.

网友B:
可以设置最佳栈区尺寸,如果栈区使用过大,要先优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