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AD的卡问题

楼主(2014-05-14):
原理图都好好的,可是到PCB那边老卡。比如删除器件,移动器件都卡,甚至有时候删除线都卡。安装应该没问题,试了下ad10和ad6.9的都会卡。改了兼容性,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也会卡。不知道什么原因,网上查了某些方法也不行。

网友A:
电脑什么配置?

网友B:
请正确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C:
电脑原因

网友C: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D:
试试关掉online DRC,或者就是电脑老旧的问题了

网友E:
基本是电脑问题

网友F:
该换电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关掉online DRC,或者就是电脑老旧的问题了

online drc关了。电脑是戴尔的台式,一般是没问题的。去年刚换的,主频有3ghz,内存加到6g了。就是cpu是奔腾的,但是主频哟那么高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正确安装显卡驱动

显卡驱动又更新了,还是不行。可能是我的cpu不行?占用60%,卡3-6分钟,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online drc关了。电脑是戴尔的台式,一般是没问题的。去年刚换的,主频有3ghz,内存加到6g了。就是cpu是 ...

是所有的pcb都卡,还是pcb中有导入的c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所有的pcb都卡,还是pcb中有导入的cad?

protel刚换到ad10,原理图都好好的。PCB是从pads layout倒过来的,自己画的PCB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protel刚换到ad10,原理图都好好的。PCB是从pads layout倒过来的,自己画的PCB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卡 ...

很有可能是导入的原因,自己建一个pcb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protel刚换到ad10,原理图都好好的。PCB是从pads layout倒过来的,自己画的PCB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卡 ...

之前导入cad图的时候我也卡过,原因是cad中的曲线导入的时候全是以一个个点导入的,计算量大增,所以就会卡,你自己建一个pcb试试,肯定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导入cad图的时候我也卡过,原因是cad中的曲线导入的时候全是以一个个点导入的,计算量大增,所以就会 ...

恩。我现在自己生成的pcb已经过去近20分钟了暂时还没卡过。估计是导入问题。再观察观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自己生成的pcb已经过去近20分钟了暂时还没卡过。估计是导入问题。再观察观察。 ...

你可以观察一下导入的文件,里面点一些线看看是不是都变成离散的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观察一下导入的文件,里面点一些线看看是不是都变成离散的点了~

这个到没有,可能导入的带入其他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到没有,可能导入的带入其他问题了

嗯,那也有可能,反正肯定是大数据处理不过来的问题

网友G:
换XP系统吧,win7系统偶尔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XP系统吧,win7系统偶尔会卡

xp系统估计也不行。我放在虚拟机的xp里也卡。

网友G:
引用 楼主:
xp系统估计也不行。我放在虚拟机的xp里也卡。

:L虚拟机给的什么配置?

网友H:
应该是导入出问题了

网友I:
换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虚拟机给的什么配置?

内存400M。虚拟机配置是有点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内存400M。虚拟机配置是有点低

太低了。现在新电脑,配置1G内存的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低了。现在新电脑,配置1G内存的都买不到。

现在我把导入的文件从工程中删了,半天了就卡过一次。所以跟导入的文件有关吧。

楼主:
但是自动布线还是会卡,所以可能跟电脑也有关吧。运算能力不足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导入的文件从工程中删了,半天了就卡过一次。所以跟导入的文件有关吧。 ...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XP系统吧,win7系统偶尔会卡

用了win7就几年没装xp系统了,像protel这样才在虚拟的xp上跑跑。实测半个月了,把导入的文件删了,一次没卡过。所以能画的还是自己画比较好点啊。教训,图一时省事反而浪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