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信号继电器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4-05-14):
我的系统5v(开关电源2A),我了保证和干接点保证隔离,使用了金生阳的DCDC模块,最常用的小黑块0505-2w(还有光耦电路)继电器的线圈功耗0.45w/个(5v),有2个,0.9w就算1w,那没我的电源设计合理吗?做了1w的冗余
因为线圈是感性负载,动作时会有反冲电压,电流也会顺变,这种设计合理吗,继电器是OJL-SS105

网友A:
继电器的线圈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噪音。
电流跳变会对电源有影响,你加了那个0505只不过是让影响更大一些而已。

网友B:
继电器线圈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IN4007
工作没问题的

网友C:
电源确实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