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里面有个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2014-05-14):
电路图来自《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第251页。
大体框图是看明白的,只是有一点不明白。
推挽输出级的静态工作点,A点应该偏置在0.9V,B点应该是-0.9V吧?
是什么约束它们的偏置电压?
@Lgz2006

网友A:
差点耗掉我2.64M×2流量。

网友B:
“推挽输出级的静态工作点,A点应该偏置在0.9V,B点应该是-0.9V吧?”

为什么这样说?偏置在0.9V,理由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输出级的静态工作点,A点应该偏置在0.9V,B点应该是-0.9V吧?”

为什么这样说?偏置在0.9V,理由是 ...

当没有信号输入时,电路的输出应该为零。
也就是说R7上的压降是0.2V,再加上Tr6的BE结(假设0.7V),那A点不就是0.9V吗?
同理,B点的静态偏置在-0.9V。

网友C:
现在有点事务在身

网友D:
有反馈这些电压才会有预期的值。。。。。。。

楼主:
附件里面是orcad仿真文件。
附图是静态工作点
我是这样考虑的:
把运放看做黑盒子,输入为0,输出也应该为0(不考虑失调)
那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就应该在0V。
依次类推,A点就应该偏置在0.9V,B点就应该偏置在-0.9V。
但仿真结果却并不是这样,所以有点不理解。

网友C:
換电脑版看图了
1.8靠那个2极管加园圈稳压
它的1/2就靠较强直流负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反馈这些电压才会有预期的值。。。。。。。

不太赞同你这句话。
如果运放的输入输出中,不含有直流量,怎么会改变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电脑版看图了
1.8靠那个2极管加园圈稳压
它的1/2就靠较强直流负反馈了

如果没有负反馈,运放工作在开环。
假设运放开环增益是1000倍,
开环工作情况下,输入1mV,能得到1V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没有信号输入时,电路的输出应该为零。
也就是说R7上的压降是0.2V,再加上Tr6的BE结(假设0.7V),那A ...

“再加上Tr6的BE结(假设0.7V)”
这个假设不能成立。
发射结导通电压0.7V是非常近似的说法,仅对PN结电流十几mA才准确。事实上,发射结电压0.45V时已经有相当的电流了(几微安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赞同你这句话。
如果运放的输入输出中,不含有直流量,怎么会改变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

6楼完全正确。
你那个仿真,没有测量末级(Q14Q12)静态电流,若测量一下,必定相当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负反馈,运放工作在开环。
假设运放开环增益是1000倍,
开环工作情况下,输入1mV,能得到1V的输 ...

1、运放总有失调。
2、运放开环增益从来没有1000倍这么低的。
3、已经校准失调的运放,开环输入一个微小电压,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叫开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Tr6的BE结(假设0.7V)”
这个假设不能成立。
发射结导通电压0.7V是非常近似的说法,仅对PN结电 ...

这个不是我要问的重点。
运放静态偏置的时候,推挽输出的二极管都是正偏,发射结都导通。那A点和B点的偏置电位都在0.2V+BE结压降。
电路靠什么来约束这一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负反馈,运放工作在开环。
假设运放开环增益是1000倍,
开环工作情况下,输入1mV,能得到1V的输 ...

必然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完全正确。
你那个仿真,没有测量末级(Q14Q12)静态电流,若测量一下,必定相当大。 ...

在3个ma。
仿真里的元件模型是一致的,不存在分散性,所以不存在失调的情形。
这个图里的运放开环增益是可以设置的,改小R1的值,不就可以了吗?
假设工作在开环1000倍,输入1mv,能保证输出是1V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要问的重点。
运放静态偏置的时候,推挽输出的二极管都是正偏,发射结都导通。那A点和B点的偏 ...

靠各元器件包括三极管、稳压管、电阻的数值,以及局部的负反馈。
由于局部负反馈不是很强,所以该电路在温度变化时各管静态电流有相当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然饱和!

怎么会饱和呢?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各元器件包括三极管、稳压管、电阻的数值,以及局部的负反馈。
由于局部负反馈不是很强,所以该电路在 ...

晕。
我问的都是在理想情况下。
难道是我没表述清楚,还是我对运放的理解有偏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3个ma。
仿真里的元件模型是一致的,不存在分散性,所以不存在失调的情形。
这个图里的运放开环增益是 ...

首帖图中,不能靠减小R1来减小开环增益。
R1减小,Tr4集电极电流必定减小,这会使输出端电位上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
我问的都是在理想情况下。
难道是我没表述清楚,还是我对运放的理解有偏差? ...

我也很晕。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首帖说的是:不应该0.8V,应该是0.9V。怎么又扯到理想运放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会饱和呢?
请指教。

拿个具体运放说说。
OP07,这是所谓“精密”运放。失调典型值30uV,开环增益典型值500V/mV。如果两输入端均接地,输出很可能是30uV*500V/mV=15V,已经饱和。
那些非“精密”的运放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晕。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首帖说的是:不应该0.8V,应该是0.9V。怎么又扯到理想运放上去了? ...

我要问的是,A点应该偏置在0.8或者0.9吧,电路以什么条件来约束这个静态工作点?

网友E:
我基础不好,看不懂这一群管子的电路。
我就是觉得,就算是你说的理想元件情况,那也得需要输出级是“对称”的,才能出现你想的0输入0输出,但是你的图看不出它们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即便0输入,那输出也是说不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没有信号输入时,电路的输出应该为零。
也就是说R7上的压降是0.2V,再加上Tr6的BE结(假设0.7V),那A ...

这得需要输出0,才能算出你的结果。而现在弄不出来0.
除非你再做另一部分工作:调整电路,直至0入0出。
因为我觉得教科书&你的仿真电路,都没有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问的是,A点应该偏置在0.8或者0.9吧,电路以什么条件来约束这个静态工作点? ...

以图中没有标号的稳压管(图中符号不规范)稳压值,两支末级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两支发射极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问的是,A点应该偏置在0.8或者0.9吧,电路以什么条件来约束这个静态工作点? ...

我看了前面专业人士的回复,我的理解是:开环时不能做到你想的那么好的静态工作点(调整到0输入0输出的工作点,我觉得可能没必要做到那样吧),但是闭环使用它们时,静态工作点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基础不好,看不懂这一群管子的电路。
我就是觉得,就算是你说的理想元件情况,那也得需要输出级是“对称 ...

我看很多运放输出级都是这个样子。电流源做有源负载的共射+推挽输出。输出级并不对称,如何保证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在0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图中没有标号的稳压管(图中符号不规范)稳压值,两支末级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两支发射极电阻…… ...

这也只能保证输出级的两个基级间的压差是稳压管的稳压值。看不出来能保证输出级的中点在零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运放输出级都是这个样子。电流源做有源负载的共射+推挽输出。输出级并不对称,如何保证输出端的 ...

它明确说自己这个电路是保证为输出0V的静态工作点么?
你能把它的原文贴出来么?
是不是你陷入了定向思维,想当然的认为输出为0V呢?

网友E:
你1楼贴的教科书上的图,也看不出是输出0V啊,对吧?

教科书上的图,标的节点电流的精度太低,我觉得稍微不对称,0V就没戏了。

网友E:
我觉得,你给输出加个负载,比如100K电阻,是不是就接近0V了,要不然看上去不太可能调整到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明确说自己这个电路是保证为输出0V的静态工作点么?
你能把它的原文贴出来么?
是不是你陷入了定向思维 ...

如果给运放输入一个足够小的正线,输出如果不饱和,也应该是个正弦。

但本图看不出来输出会是个正弦,明显带有直流偏量。
实际中,好多运放的输出级都是这个样子。
难道它们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都不是在0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给输出加个负载,比如100K电阻,是不是就接近0V了,要不然看上去不太可能调整到0V啊 ...

我在7楼提供了仿真文件,要不你跑一跑看看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给运放输入一个足够小的正线,输出如果不饱和,也应该是个正弦。

但本图看不出来输出会是个正弦,明 ...

我也不专业。
我总觉得,运放输出级只要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静态电压工作点不用瞄准0V,只要给那些管子偏置电流就行了,比如,push时,偏置电流够用,pull时,偏置电流也够用,但不用非得理想地一模一样,以便构造0V时的偏置电压。因为运放使用时,都要反馈的,它会自己调整静态工作电压,比如0V输入后,它就调整0V输出静态偏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7楼提供了仿真文件,要不你跑一跑看看结果?

我电脑上没装orcad,只有multisim;
但可以预想,结果应该和你仿真的一样;
其实,分歧在于“运放是否有必要严格调整为0V偏置电压”,我看教科书上那个图,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看上去,提供偏置电流就行了,而且不需要绝对相等(因为我觉得,只有push部分和pull部分绝对相等,才能出现那个理想的0V),再者,也真的很困难,调整为绝对相等,当然,如果只是仿真的话,因该做得到——通过参数sweep,应该能找到那个点!但物理上应该不可实现,就如前面专业人士说的那些限制条件。

网友E:
不过,我还真没想过运放输入偏置电压为什么有大有小,我也不做分立电路,只是应用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只能保证输出级的两个基级间的压差是稳压管的稳压值。看不出来能保证输出级的中点在零伏。 ...

原书此图并不能保证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时输出也为零,除非手动调整。

网友F:
楼主你对运放的理解有问题
a) 运放是需要有共模输入范围的,在这个共模输入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b)为什么输入是0,输出就该是0:)你要区分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如果你的差模输入是0,差模输出应该是0,差模输出的0是Vo-Voref,这个Voref是反馈定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仿真的情况是理想情况,不存在偏差是吧。这个和初始条件等等有关,仿真工具是迭代算法,不同的初值解到的结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电脑上没装orcad,只有multisim;
但可以预想,结果应该和你仿真的一样;
其实,分歧在于“运放是否有 ...

你意思是,加上反馈后,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就在0伏了?

网友G:
如果是完全配对的管子,应是LZ说的一样,极性相反,幅值相同,不配对的话,是不对称的,不过原图上看,二极管二端的电压是0.8V,-0.8V,对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对运放的理解有问题
a) 运放是需要有共模输入范围的,在这个共模输入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b)为什么输 ...

仿真的步骤就是先计算静态工作点,然后再进行瞬态分析,这里的静态工作点分析,就是普通的电路计算,所以,它们的初值是相同的。

我对你的b说法不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要问的重点。
运放静态偏置的时候,推挽输出的二极管都是正偏,发射结都导通。那A点和B点的偏 ...

靠电路的节点定律,和电压回路定律啊,

网友F:
运放的仿真模型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你开环的时候,其实是把运放当一个比较器在用,运放的的曲线很类似一个反向器,其中用在模拟阶段的只有中间转换的一点点,输入范围很窄。在调工作点的时候几乎是调不到的,调到了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当你仿温度,工艺,电源等等的case的时候,这个工作点又偏了。所以我们必须用到反馈降低增益,使线性的输入范围变大,反馈的一个好处:)
仿运放,两种,一种是有实际应用的运放,直接在反馈环路中仿STB,一种是通用运放,截止一些交流直流开关或者大电感电容搭建需要的反馈环路。
如果你只是要这个工作点,可以,慢慢调,这个静态的工作点有,只是输入的范围很窄。不是你想像的0输入0输出,会有一点点偏差,太多不知道的参数在上面,NPN,PNP的参数就不会一样。
你的想法只存在model中,这个model可以自己做,把模型用matlab做出来才是真正理想的

网友F:
还有,你的AB两点是高阻节点,理想model中这两点的电压浮动的,如果不插入Gmin会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的仿真模型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你开环的时候,其实是把运放当一个比较器在用,运放的的曲线很类似一 ...

我用到运放的时候,就是把它当做黑盒子,看它的几个要关注的参数,内部结构就是看个大致框图,大致的定性理解。
当我想对它内部参数想定量分析的时候,发现对运放的理解,停留在共射放大等分立器件的层次上:先设置静态工作点,然后在静态工作点上叠加要放大的信号。

当用这种思路来看运放内部结构的时候,就会认为,当输入端静态偏置在0伏,输出端静态偏置理所当然也应该在0伏。

但看到很多运放输出端明显不是偏置在0伏,而是含有直流分量,所以才会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的AB两点是高阻节点,理想model中这两点的电压浮动的,如果不插入Gmin会无解。 ...

你说的高阻是三态门里的那种高阻态吗?如果推挽输出里有直流偏置,就不会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完全配对的管子,应是LZ说的一样,极性相反,幅值相同,不配对的话,是不对称的,不过原图上看,二极管二端 ...

如果输出端悬空,是否还能保证这一点呢?

网友H:
汗 。。。不是靠基尔霍夫 和 欧姆定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到运放的时候,就是把它当做黑盒子,看它的几个要关注的参数,内部结构就是看个大致框图,大致的定性 ...

“当我想对它内部参数想定量分析的时候,发现对运放的理解,停留在共射放大等分立器件的层次上:先设置静态工作点,然后在静态工作点上叠加要放大的信号。”

这个是对的,对应到运放上是共模输入范围

”当用这种思路来看运放内部结构的时候,就会认为,当输入端静态偏置在0伏,输出端静态偏置理所当然也应该在0伏。“

这个不对,模电书上的例子负载应该是一只电阻,这只电阻造成了放大器有限的增益。换句话讲,这个”反相器“中间过渡范围比较大,输入范围很大,当然可以很方便的调。

输入偏置和输出偏置为什么有必然联系?如果负载是个电阻,可以根据输入算出来输出,没问题。如果负载是个理想电流源,阻抗很大,你再用书上的算法算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我想对它内部参数想定量分析的时候,发现对运放的理解,停留在共射放大等分立器件的层次上:先设置静 ...

童诗白的书上第161页明确说,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设置,要保证输入电压为零时,输出电压也为零。

网友F:
我该怎么说,呵呵,你纠结的是这个
他说的没错,输入在中点的,把输出也调到中点,这样摆幅最大。不过怎么说。。。。。
首先你要明白,这是书本上的,是期望达到理想状态。其次,这不是必须的。这个状态时有条件的。我们是用共射级来说。要达到他说的状态,就要调负载和集电极看进去的电阻相等才可以,就是41楼说的对称状态。(简化计算的时候,把集电极看进去的电阻看成无穷大,电流源负载看成无穷大,两个无穷大电阻中点电压是什么样子?(Vcc+Vss)/2?   中点电压可以是任意值,这个可以先不看)。
实际中100%达不到,这个时候我们用反馈把输出电平调到正负电源中点。 如果达不到,损失的是一点点摆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端悬空,是否还能保证这一点呢?

只要是上下边配对,能保证的,包括驱动管的上下Rce配对。

网友C:
哎呀,楼主你的这个问题不单纯,反映了你对电路设计还未入门儿,单靠点拨是不行的。

等静下来再试给你说说看

网友C:
你说的±0.9V本是依靠电路设计和制造来实现
但实际上总会“失调”
应用中的“漂移”也足以使它大到正负电源电压而“饱和”
所以,电路应用中总是加有较强的“直流负反馈”,以保证1.8V*1/2偏差在允许范围

以上不涉及概念的准确性,也未给出具体设计的数值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0.9V本是依靠电路设计和制造来实现
但实际上总会“失调”
应用中的“漂移”也足以使它大到正负电源 ...

如果运放没有直流负反馈,只有交流负反馈怎么办?

网友C:
那将严重削波,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呀,楼主你的这个问题不单纯,反映了你对电路设计还未入门儿,单靠点拨是不行的。

等静下来再试给你说说 ...

先别扣帽子。
电路中的tr4和tr5的电流如果能保持一致,就能保证输出级的中点偏置在零伏。
如果它们中的电流不平衡,多余的电流必然会灌高或者拉低输出端偏置点。

我想知道的是,实际中的运放内部,是否是严格保证这一点?

55楼你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将严重削波,必须有

纯积分环节不存在,我可以这么理解你这句话吗?

网友C:
现在轮到本楼不懂了(小样,你也有今天

涉及内部电路,你可请教 xukun977
涉及外部应用,你可请教 GavinZ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轮到本楼不懂了(小样,你也有今天)

涉及内部电路,你可请教 xukun977

哈哈,这不算啥,学无止境。在模电当面,你水平比我高多了。

我们的模电书中的信号处理电路,都有微分电路和积分电路,包括童诗白的书。
如果这样的电路不存在,都要伴随比例环节才能存在,我们岂不是被忽悠了?

您到底是“里面不解”还是“外路不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别扣帽子。
电路中的tr4和tr5的电流如果能保持一致,就能保证输出级的中点偏置在零伏。
如果它们中的电 ...

你做不到电流保持一致,就算你用model把电流保持一致,两只管子完全匹配你还是得不到输出级偏置在0V.管子是有二级效应的,上下的管子BCE电压不同,阻抗不同。器件的寄生电容电位不同,不同频率下阻抗依然不同。你能保证静态偏置点就是直流??交流共模一样用的很多。
你在追求一个静态的瞬踢的点,这个点在高增益运放下是保持不住的,是个瞬态过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稳态,反馈保证了在各种条件下能归一到这个稳定的状态。
不要想象用匹配的管子达到一致,实际上能这么做的一般是无源器件。有源器件的高阶效应很多,看你的仿真工具用的是几层model。高精度的DAC,Vref一些IC会补偿掉一些高阶效应,是要代价的。

网友F:
童的书里用电阻做负载,增益有限
你要注意开环放大器里, 高增益的放大器 和 有限增益的放大器,这两种东西的概念不一样。没有明显的定义区别,还是那句话,多看看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做不到电流保持一致,就算你用model把电流保持一致,两只管子完全匹配你还是得不到输出级偏置在0V.管子 ...

静态偏置里面,所有的电容均视作开路,和频率有什么关系?
通过匹配,理论上是可以做到静态偏置在零的,我就是不知道运放实际制作时,是不是保证输入端偏置在0,输出端也偏置在0?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靠直流负反馈来稳静态工作点。
那如果没有直流反馈只有交流反馈的场合,岂不是没法用运放?
换句话说,纯积分环节不存在,只存在比例积分环节?

网友F:
静态偏置里面,所有电容视做开路? 谁教的? 直流偏置可以这么说,在你的仿真图例中,个人建议你把两个输入端中间插入一个信号源,这个信号源是差模信号,然后把一个输入端和地之间接一个信号源,这个是共模信号。 共模信号可以是交流量。
通过“匹配”,“理论”上。 IC上的匹配做到有多难知道么?  电流的大小,管子的尺寸,版图,金属走线,噪声,管子的寿命等等也做不到完全匹配,更不要说板级上器件的离散了,高端的音频得多少个管子中挑出特性差不多的。  理论上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数学简化计算的一种表达。我们能做到的,是在非理想情况下去逼近理想情况。
理想的存积分环节不存在,自己想一下低频的时候增益,这个时候运放的开环增益也没闭环增益大吧。 你可以里理解直流下电容是一个很大的阻抗,运放的输出输入是用大电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态偏置里面,所有电容视做开路? 谁教的? 直流偏置可以这么说,在你的仿真图例中,个人建议你把两个输入 ...

静态偏置不就是直流偏置吗?只是叫法不同。
运放的反馈支路上必须有电阻才行?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那个图,是不是7楼那个。太大打不开。
如果是,那么凉凉说的很多东西,明显是CMOS IC设计课程中的内容,尤其是差动放大器的共模反馈内容,往这个电路图里套,不合适。分立件设计和集成设计,区别蛮大,绝大多数设计理念截然相反。

网友F:
我说的很明白了,静态偏置可以是交流偏置,载波通信里,RF做分析的时候因为偏置点不是一个直流量而是交流量,所以用的不是AC而是PAC,工作点用的不是DC而是PSS,因为交流不同电压的偏置,电路的响应不同,有3db压缩点的概念。 这个问题不用纠结了,现在的情况下你可以把静态偏置当直流。

你的问题总是这么大,反馈支路上不是必须有电阻,单纯的电容也可以。你理解的电容,是数学模型上的电容,我说的理想的存积分环节不存在也是数学模型上的理想。实际的电容总是有直流阻抗的。初始点建立后依赖反馈使得输入范围变大,工作区间扩大,整个电路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静态偏置里面,所有电容视做开路? 谁教的? 直流偏置可以这么说,在你的仿真图例中,个人建议你把两个输入 ...

咱不说静态偏置,咱换个名字——DC Operation Point。
你觉得电容不是开路吗?

咱先不说物理实现与否,咱就说仿真软件里,能不能实现楼主要的结果?

网友F:
理解analog,你可以用取极限的思维,可以无限逼近,却不可能达到。一个电容,可以无限逼近它的数学表达,却达不到,直流时有一个大的电阻。真实的环境中,这是合理而确切的。所有瞬态的点,都不可能保持,必须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才能存在,这个稳态,可以是直流的,也可以是交流的,振荡器。
教课书上给的情况,全部是理论,只是方**;工程书籍和datasheet就贴近实际,分别的去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很明白了,静态偏置可以是交流偏置,载波通信里,RF做分析的时候因为偏置点不是一个直流量而是交流量 ...

关键这里不是RF,而是普通的低频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很明白了,静态偏置可以是交流偏置,载波通信里,RF做分析的时候因为偏置点不是一个直流量而是交流量 ...

那我就把问题具体化。
1楼的图,如果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没有偏置在0。
那现在让你用那个图设计一个积分器,输入是的纯正弦,要求输出是个纯余弦。外围器件怎么设计?

网友F:
69楼,电容开路,你设过工具里的Gmin参数么?
仿真工具中,你可以用输入信号小数点后的3位到4位的精度,把输出设置到合理的区间。想要输入0,输出0,你调一个我看看?

楼主,积分器,带增益的积分器不就好了。有问题?

网友F:
不管是不是RF,还是低频什么的,我只是说一个概念的问题,偏置,不一定就是直流偏置。静态偏置一样可以是交流偏置。如果你说是DC工作点,就说是DC工作点。

为什么运放用电流镜做偏置,不用绝对电压做偏置? 当电源变化的时候,电流镜的偏置可以跟随电源变化,你用电压偏置会出问题的。

网友I:
其实我没有看明白楼主到底在纠结什么,也没看明白楼上各位的讨论,
就ab两点的电压差来说就是那个二极管的压降,这个二极管的压降是可以认为是恒定的1.6v,图上有标,三极管的be压降图上也有标0.6v,电阻的压降也有标0.2v,所以a点对地是0.8v,b点对地是-0.8v,就是二极管两端压差.

网友J:
to LZ:

看你关于那个运放的“零位偏置”纠结了那么久,而那些个答复看来也是废话居多,路过说上几句....

一)“零位(地)偏置”,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运放本无地,那地是纯粹“杜撰”出来滴。自己看一下,一般的运放是否有个地引脚?

二)线性放大,这在运放内部几乎是个不相干的话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运放开环下是个非常“丑陋”的放大器,无论是其线性性还是带宽等指标。所以,几乎没有将开环下的运放看作是个线性放大器的。

三)反馈,由于运放具备了非常高的开环增益,配以反馈手段,那可以说是“一白遮百丑”。而这才是学习运放的关键点所在,而不是拘泥于其内部结果的细节之上。

网友A:
我倒,你们思维好发散,俺跟不上。楼主这个图,带宽最多几兆,用到周期交流时变概念?
任何一个定理,结论,事实,都有对应的适应条件,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随便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没有看明白楼主到底在纠结什么,也没看明白楼上各位的讨论,
就ab两点的电压差来说就是那个二极管的压 ...

要不你再仔细看看帖子,我想我表述的很明白了。
你说的这个观点,用基尔霍夫和欧姆定律很容易得出来。但有一个前提是,你默认了输出级的中点是0电位。
而我问的是,怎么约束这一点是0电位?

运放本来就是用在闭环的场合,当用开环的分立器件的观点来定量分析它,会有不少地方难于理解。

网友I:
输出点0电位是靠负反馈保证的,在没有负反馈的情况下,0电位是不可能保证的,即使你调整参数实现了,也是不稳定的,下一时刻就不是0了,没有讨论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点0电位是靠负反馈保证的,在没有负反馈的情况下,0电位是不可能保证的,即使你调整参数实现了,也是不稳定 ...

你这里的负反馈是指直流负反馈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要问的是,A点应该偏置在0.8或者0.9吧,电路以什么条件来约束这个静态工作点? ...

图中的二极管 和 两个电阻 ,约束了静态工作点,二极管的作用是保证压降在1.6V,至于是什么管子就不清楚了,两个电阻再分别分压,静态工作点就已经确定了,没必要搞的很深入也可以理解的

网友C:
行啊您,真的要凑4人帮?:lol

网友K:
引用 楼主:
附件里面是orcad仿真文件。
附图是静态工作点
我是这样考虑的:

把1.7VDC 改成,1.6VDC

网友E:
一个是这个:

另一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这个:

只要能保证Q2中的偏置电流跟它的有源负载电流源保持一致,就不会有电流灌高或拉低输出端,输出端就会偏置在0伏。
看你那个发射级电阻调整的精度,就看出匹配有多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要能保证Q2中的偏置电流跟它的有源负载电流源保持一致,就不会有电流灌高或拉低输出端,输出端就会偏置 ...

这还是在10M欧姆负载时的情况,要是10G,10T,∞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因为push和pull端稍微不一致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在10M欧姆负载时的情况,要是10G,10T,∞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因为push和pull端稍微不一致就饱和 ...

是的。
不过,运放的哪个指标能反应出这点的电流不匹配呢?

设计积分电路的时候,往往会在积分电容上并个电阻。以前以为这个电阻只是起到调整失调的作用,现在看来,这个电阻还起到调整运放静态工作点的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过,运放的哪个指标能反应出这点的电流不匹配呢?

我觉得offset电压跟这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offset电压跟这有关系。

你这里指的是输出失调电压吧。
运放指标中是没这个指标的。
这个失调电压是有电流引起的,所以,我倾向于是失调电流这个指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里指的是输出失调电压吧。
运放指标中是没这个指标的。
这个失调电压是有电流引起的,所以,我倾向于 ...

手册给的是input offset voltage。
input bias current,是两个独立的参数。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里指的是输出失调电压吧。
运放指标中是没这个指标的。
这个失调电压是有电流引起的,所以,我倾向于 ...

运放的失调参数(包括电压和电流)是个总体的器件系统参数,包含了输入至输出整个通路上的失调偏差。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大,不宜将其反应在输出上,而是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偏差(令输出为零)。

关于这个,建议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28952-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运放的失调参数(包括电压和电流)是个总体的器件系统参数,包含了输入至输出整个通路上的失调偏差。由于 ...

前天跟我抬半天杠,大谈理想晕放,开环增益要无穷大,现在说法怎么改了?**到底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输出点0电位是靠负反馈保证的,在没有负反馈的情况下,0电位是不可能保证的,即使你调整参数实现了,也是不稳定 ...

在没有反馈的状态,在开载下,靠电路的上下边平衡,有负载下,流向地电流的偏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前天跟我抬半天杠,大谈理想晕放,开环增益要无穷大,现在说法怎么改了?**到底嘛!
...

参考的是
一)在理想运放的输入Upn上串联一个电压源Uofs,显然此电压源串在正端和负端效果是一样的。

二)再在理想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对地(对电源也可)并入两个电流源Ibp和Ibn(这在首帖图中未表)。

而非主帖中的那几个式子。那几个式子的证明必须是以运放增益无穷为前提。

这都不懂,不知该如何形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啊您,真的要凑4人帮?

不敢啊。在你眼里,我是个电路设计不入门的人。那些都是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参考的是

而非主帖中的那几个式子。那几个式子的证明必须是以运放增益无穷为前提。

这么说,只能说明你是根据楼主给的结果在凑答案。

不说那个,你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把它放到输入端,并非是因为A非常大。
需要的话,俺告诉你原因。饱和不是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offset电压跟这有关系。

和offset无关。

offset是器件不匹配带来的。有专门仿offset的仿真,dcmatch,monta-calor等等。单单从运放构架上是没有offset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饱和是因为输出是高阻。

管子搭的电路,做瞬态,做AC仿真的时候,是没有把器件失配计算进去的,这个时候没有offset。但是你可以通过dcmatch,MC仿真拿到这个offset,然后搭test bench的时候人工把失调电压加入到运放的两端。我们一般只要输入失调。

网友F:
改一下,做AC,瞬态的时候是可以用monta-calor的,准确些。

算了,越说越复杂了,不说了,用到MC的情况也不会太多

你应该是做ic的吧,用了很多术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和offset无关。

offset是器件不匹配带来的。有专门仿offset的仿真,dcmatch,monta-calor等等。单单从运 ...

1,失调并非总是由于失陪引起的,严格对称也会有失调。
2.失调一般不能用仿真器估计。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和讨论。
总结一下:附图分别是1楼的运放用于反向和正向放大时的静态工作点分布和输入输出仿真结果。

1、输出端是没必要静态偏置在0点,运放用于闭环时,反馈环会自动调整静态工作点。

2、运放输出端的上下级的电流很难做到匹配,偏流总会拉高或灌低输出端到相应的一个电压(在电源轨内)。反馈能调整也是有前提的,偏流太大时也是无能为力。

3、输出端到反向端的反馈支路,必须要有直流阻抗,反馈环才能自动调整静态工作点到相应的值。

网友C:
都6页了,终于整明白了个挺基础道理,虽然才7分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6页了,终于整明白了个挺基础道理,虽然才7分精准

那请把欠缺的三分补上吧,听听你的高见。

网友C:
1,有必要趋于0,那叫“精度“
2,输出上下电流必然相等
3,直流反馈自然+必须
怕你理解消化不了

楼主:
你说观点就说呗,非要加点别的,每次看到这种题外话,我都有点想笑。
1,趋于零,是失调问题。
2,当输出有直流分量时,输出上下电流必然不等。
3,直流反馈是必须,那就说明纯积分环节不存在,你前面说你不懂,现在是自然+必须。转变得挺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失调并非总是由于失陪引起的,严格对称也会有失调。
2.失调一般不能用仿真器估计。
...

1)的确有系统误差,楼主这个运放我没算,也没闭环应用,这个系统误差会被运放的反馈减弱
2)失调一定可以用仿真器估计,这个失调和库文件的精度有关,需要公司有专人做model。如果没法去计算失调,DAC/ADC没法设计了。我们最常用就是定一个电流镜的精度,也就是失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和讨论。
总结一下:附图分别是1楼的运放用于反向和正向放大时的静态工作点分布和输入输出仿 ...

对的:)以后继续的话还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反馈也不一定就是环路才叫反馈。 做的多了比别人告诉你的理解的深。 很多定性的分析,都是基于定量的计算。基本概念,数学公式表达的含义,KCLKVL是模拟最核心的东西,而那些常用的虚短虚断之类的只是特殊应用下的总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和offset无关。

offset是器件不匹配带来的。有专门仿offset的仿真,dcmatch,monta-calor等等。单单从运 ...

我觉得你说的对——和offset无关。
我觉得要是和offset有关,就不该随那个外部负载电阻变化了。
我彻底晕了,运放输出级怎么成了电流输出型了?我一直当它是可控电压源!用得还很顺手,fa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的确有系统误差,楼主这个运放我没算,也没闭环应用,这个系统误差会被运放的反馈减弱
2)失调一定可 ...

不同意最后一句
电流净那个叫增益误差或电流失配
失调offst不能用在那个地方,至少我没见过这么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最后一句
电流净那个叫增益误差或电流失配
失调offst不能用在那个地方,至少我没见过这么叫的。

呵呵,增益误差是增益误差,这个是可以算到的,特别BJT,belta helper是做这个的,你说的是这个?
我指的电流镜精度,或者失调,是指工艺带来的失调。这个失调的参数可以从库文件得到,和管子的Vdssat有关,一般是电流和L的函数。
这个很重要,抱歉我不能给你详细的数据,给一个我们培训的agenda,会和你见过的书上不一样。
Size (Random Mismatch)
Well modeled in schematic and extraction
Gradients (Linear effects)
Unmodeled, proper layout practices cancel.
STI (Trench Isolation)
Roughly modeled in schematic and extraction
WPE (Well Edge, Manufacturing implant)
Roughly modeled in extraction
Metal Coverage
NOT modeled
Proximity (Nearby Bipolars)
NOT modeled - DRC check if enabled on MOS device, default off
Antenna (Manufacturing etch)
NOT modeled - DRC check if enabled on MOS device, default off.
Orientation (Manufacturing Implant)
NOT modeled
Age (Reliability)
NOT modeled in regards to mismatch

网友F:
之所以啰嗦了这么多,是因为楼主碰到的问题,和我当年实习的时候碰到的第一问题一模一样,呵呵

做的细致些,基本概念清楚些,以后能走得更远一些。 希望不会看晕,因为想把话说圆很不容易,很多具体情况,你就得加很多特例,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呵呵,增益误差是增益误差,这个是可以算到的,特别BJT,belta helper是做这个的,你说的是这个?
我指的 ...

我就是做模拟IC的,参加过上海的Candence培训(公司买他软件的时候已经把钱算进去了),对这些所谓的培训没啥兴趣。据我所知,系统失调很难模拟,部分原因是非电气参数影响。

网友F:
Cadence培训是只是工具培训,真正有价值的都是公司内部自己培训,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培训。即使是Cadence的培训,我也认为是很重要的,你得会问问题:)你在认为他们弱的时候,别人也懒的回答,反正钱拿到了,包括老外。同样的培训,收货不一样。我记得前年,我们的AC和tran结果差了一点,cadence反应到伯克利,第二天给出答复。老外用cadenc作自动化的水平叹为观止,脚本控制,都是公司一点一点的积累。
我上面贴的那些,你可以看看,应该看的明白,没有是电气参数的,但是这些工艺参数最终是要作用到器件上的,怎么用器件参数把工艺参数的变化降到最低,是算这些的关键,还有就是model的水平。我贴的很明白了,我们的Model里考虑了那些失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adence培训是只是工具培训,真正有价值的都是公司内部自己培训,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培训。即使是Cadence的培 ...

你上面给的那个是想说明什么问题的?是想说not modeled 的东西你们都model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adence培训是只是工具培训,真正有价值的都是公司内部自己培训,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培训。即使是Cadence的培 ...

看不明白,里面大半都是电气参数,你怎么说没有?

网友F:
电气参数??翻译一下吧。 not model 是我们模型也没有这个参数

1. 工艺随机误差 这个在电路级仿真和版图级后仿都有很成熟的模型,手工计算主要计算的这方面,也是误差的主要来源3sigma
2.实际的梯度效应  无法做模型,依赖版图合理对称减弱梯度效应(比如芯片工作时候某一部分是热源,有温度梯度,离子注射的角度等等)
3.STI效应的误差 版图带来的    简单的模型,电路级仿真和后仿里包含
4.WPE效应带来的误差 版图带来的   简单的模型,只有后仿里包含
5.器件上的金属的场效应带来的误差   没有模型 (这个依赖版图,重要器件浪费点面积好了)
6.7.8  都是工艺带来的误差,比如刻蚀,掺杂等等  没有模型 (这个我也不清楚,需要满足我们自己的DRC就好了)
9 可靠性的误差 没有模型  低功耗设计 (没有可靠性设计的时候,管子老化的很快。依赖breaddown check和管子不工作时断电流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气参数??翻译一下吧。 not model 是我们模型也没有这个参数

1. 工艺随机误差 这个在电路级仿真和版图 ...

从翻译可以看出,你很喜欢"误差"这两个字。
这个翻译和110楼原文,大意不同,读起来别扭,这样可行:
1.尺寸(随机失配):在原理图和参数提取中,都能准确建模。(这可不是误差主要来源,一般模拟设计中取L=2~5Lmin,此失配很小)。
2.梯度(线性效应),未建模。合适的版图布局可以抵消掉,比如以功率管为中心,差分对对称地布于等距线上,理论上可以避免温度梯度影响。对于离子注入侧墙效应,参见下面第八条。
3.STI(沟道隔离),在原理图和参数提取中只是粗略建模。
。。。
这样翻译是不是更忠实与原文?

俺这也算是半个同行吧,都被你说晕,像楼主这样不干这个的,不懵才怪。比如很多术语用法混乱,失调和失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在混用。粗略地讲,失配的比较对象,属性要相同,而失调讲究的是平衡或对称。精度和准确度也是两个意思,precise和accuracy 内涵不同,不能混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翻译可以看出,你很喜欢"误差"这两个字。
这个翻译和110楼原文,大意不同,读起来别扭,这样可行:
1.尺 ...

看你的翻译和理解,看来我们真的不可能讨论下去,也许我们不算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