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什么办法设置地址范围后一直有效呢?

楼主(2014-05-14):
我需要把程序编程在范围0x8000~0xAFFF中,不能超过此范围,否则0xB000后面的程序会被覆盖。

之前设置过编程范围,但是每编程一次都要重新设置一次,这样很麻烦的,有木有什么办法设置地址范围后一直有效呢?

网友A:
设置也可以啊,你又不经常调试程序;
量产的时候,烧进去就可以,也用不着设置;

网友B:
匿名  2014-5-15 16:39
TCP/IP协议需要针对不同的网络进行不同的设置,且每个节点一般需要一个“IP地址”、一个“子网掩码”、一个“默认网关”。不过,可以通过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给客户端自动分配一个IP地址,避免了出错,也简化了TCP/IP协议的设置。
那么,局域网怎么分配IP地址呢?互联网上的IP地址统一由一个叫“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互联网网络号分配机构)的组织来管理。
附表:局域网使用的ip地址范围
由于分配不合理以及IPv4协议本身存在的局限,现在互联网的IP地址资源越来越紧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IANA将A、B、C类IP地址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留作局域网使用的IP地址空间,保留IP的范围如附表所示。
保留的IP地址段不会在互联网上使用,因此与广域网相连的路由器在处理保留IP地址时,只是将该数据包丢弃处理,而不会路由到广域网上去,从而将保留IP地址产生的数据隔离在局域网内部。
在局域网内计算机数量少于254台的情况下,一般在C类IP地址段里选择IP地址范围就可以了,如从“192.168.1.1”到“192.168.1. 254”。
如何设置IP地址
那么如何来设置IP地址呢?以Windows 2000 Server为例,在桌面的“网上邻居”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属性”,出现“网络和拨号连接”窗口,在“本地连接”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属性”,出现“本地连接属性”窗口(请见附图),双击“Internet协议(TCP/IP)”,出现“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窗口,在“使用下面的IP地址”中输入IP地址,此处我们输入“192.168.12.145”,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

网友C:
设置?怎么设置的?
分散加载文件??
还是烧写的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