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后不运行

楼主(2014-05-14):
插上电脑后,会出现一个U盘,把bin文件拷到里面就能烧录程序
现在发现拷进去后,程序不运行,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用ST-LINK还是能调试。

网友A:
用的ST MCU Nucleo的板子吗???
我有这个板子,程序拷到你说的U盘的文件夹里,可以运行,用ST LINK调试也可以运行;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4212-1-1.html
看下视屏说明,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B:
是否有串口输出,看一下当前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C:
楼主看下你的bin文件是升级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