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系统频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14):
用的晶体为30MHz,设置PLLCR为6(系统时钟为90MHz),好的板子用示波器测量XCLKOUT为22.5MHz。同样的底层软件,有的板子出现XCLKOUT为7.5MHz。有时即使同一板子,上电后有时XCLKOUT为22.5MHz,另一次上电后XCLKOUT为7.5MHz。
不稳定,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对板子没有烧写过代码的话   XCLK应该输出的是一样的频率
除非做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