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源设计请教

楼主(2014-05-14):
画原理图时有12345不大懂是什么,请教!(那个电源芯片资料我看过,大体知道怎么算电压与电阻的关系,就是这些外围电路还不大理解,谁能帮我讲讲更好)谢谢了。

网友A:
这没啥不懂的吧     1是一个测试点    2是DC牛角座
3是磁珠   结合电容构成LC滤波    减少纹波
4限流电阻   二极管的压降算0.7V   电流小于10mA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