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22串口通信

楼主(2014-05-14):
422串口通信,用示波器显示信号,在422正常输出波开上又叠加了一个峰值为5V左右的正弦电压,频率为50Hz,以至于不能正常通信。Lz曾怀疑是电源串挠,但是板卡电源输入端的直流电压在示波器的显示下并没有什么纹波,很规整。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上去,让大神看到!!!!!!!!!!!!!!!!!!!!!!!!!!!!

网友A:
不知道通信系统的地线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相连. 很象是不相连后的地线引起的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通信系统的地线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相连. 很象是不相连后的地线引起的共模电压 ...

两个422通讯节点所在板卡确实在不同的系统里,这两个系统确实没有共地。难道这个是主因,只是通讯线相联不因该产生这么大的干挠电压,422串口输出电压也就4V左右.还望版主详加指导。

网友A:
指导 不敢当. 你先连接一条地线上去, 再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导 不敢当. 你先连接一条地线上去, 再看吧.

好的。真心感谢!!!!!!!!!!!!!!!

网友B:
我烤,5V,肯定超标了。
必须要抑制共模干扰。5V共模应该已经超限了。
一般共模干扰500mV以内吧。
要共地,或者变压器光耦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烤,5V,肯定超标了。
必须要抑制共模干扰。5V共模应该已经超限了。
一般共模干扰500mV以内吧。

嗯,确实有点大哇!!!!!!!!!!!!

网友C:
重点怀疑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同时恰好电路设计不恰当,尤其是不同节点间的地电位相差过大,从而导致过高的共模干扰使电路无**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怀疑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同时恰好电路设计不恰当,尤其是不同节点间的地电位相差过大,从而导致过高的 ...

可能是测试方法有点问题吧。后来两个系统共地后以后没有再观察到这么大的正弦电压,mv级的还有,不过已经不影响通讯了,还有就是波特率没有严格控制好。
非常感谢,超级版主,莅临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