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roteus 电压探针及电池

楼主:
在使用PROTEUS仿真时出现下面的2个问题,
直接上图:

1.电压探针不能显示电压值,只能显示和探针连在一起的元件名,是什么原因。以前可以,突然见不行。软件是**版的。
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重新卸载了还是不行。:'(
2.途中的电池组能提供12.6V的电压吗?
直接使用上面的电池组灯泡不亮。
当我用DC12.6V替换电池接入的时候,灯泡是可以亮的(电路的其他接线问题排除)。:dizzy:
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14-05-14):
能提供12.6v,都好用的啊

网友B:
接个万用表测测。

网友C:
要在仿真中才能显示

网友D:
不能乱发版面,proteus的问题,你跑MICROCHIP版面发什么?

建议改发天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乱发版面,proteus的问题,你跑MICROCHIP版面发什么?

建议改发天涯。 ...

:L额,这个是用于PIC单片机仿真的一部分,下次注意

网友E(2016-07-04):
跟软件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