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简单的排插指示灯,有个小问题

楼主(2014-05-14):
做一个简单的排插指示灯,但是在不接地的时候接地指示灯有微亮是什么原因啊??

图为:
火线与地线之间的LED有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

怎么去除呢??

网友B:
其实零线也是接大地的,只不过是供电局接的,因此可以检测漏电,你可以适当增加电路的功耗试试,在指示灯上并上合适的电阻

网友C:
即使感应电,也要回路才能亮;

测试下LED两端电压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