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样到一个波形,如何进行积分计算

楼主:
不要硬件积分电路,一个波形采样1000个点,如何对这1000个的数据进行积分处理

网友A(2014-05-14):
1000个点的值乘以采样周期,所得值累加

网友B:
最简单的了:每个采样值*采样间隔时间,然后把1000个数值相加。
也就是计算每个矩形的值,然后加和,就约等于对波形进行积分了

网友C:
应该还要减去掉一个 0 偏移的常数.

楼主:
举例   EXCEL模拟一个正弦波  采样1000个点  如何得到余弦
正弦幅值0-1,一个波形生成1000个点,如何积分后得到一个余弦

网友D:
FPU有乘加指令(卷积)

网友E:
3.4楼两位版主说的方法是最简单易行的,你每个点的值乘以积分周期也就是你的采样周期,如果需要校准的话减掉零偏,最后把所有项相加

网友F:
这个好像matlab里常用.离散量的积分

楼主:
不能不得到一个波形,不是一个卷积的结果,谁能EXCEL模拟一下给我   li_hai_quan@163.com   正弦变余弦

网友G:
参观学习莅临指导

网友H:
count        sin(count/180*PI())        diff=B(n)-B(n-1)        diff*180/PI()
0        0
1        0.017452406        0.017452406        0.999949231
2        0.034899497        0.01744709        0.999644637
3        0.052335956        0.01743646        0.999035541
4        0.069756474        0.017420518        0.9981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