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C4单向可控硅怎么关闭导通

楼主(2014-05-14):
如图,这是现在的电路原理,当单片机给了低电平让H11C4可控硅导通,可是关不掉,网上看了,可控硅激活导通以后,即使把CPU送高电平也关闭不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它关闭么?现在的电路板没有办法关闭驱动输出,只要驱动一送出,就关闭不掉了,原来没有用过可控硅,不知道这种情况,电路也是从别人的成品电路板上扒来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可控硅啥型号啊??
完整的控制电路呢?主要你是可控硅那部分

网友A:
另外什么负载啊???
控制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啊???
正常的话,把光耦那边关断了以后,加上交流电后,过0后,不管是双向和单向都能关断

网友A:
要是你控制的是直流,那就悲剧了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关不断了,虽然接了交流电,但是负载是感性负载,造成电流一直变不了零,这时候就悲剧了。

网友A:
所以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的之类负载都很麻烦。要做特殊的处理让它变成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啥型号啊??
完整的控制电路呢?主要你是可控硅那部分

这是CPU出来控制可控硅导通的,PD0和1给高电平,然后经过240以后变为低电平,是可控硅H11C4导通,

H11C4导通以后,将直流24V送出,排阻公共端是低电平,光耦导通,然后回采,回采送到下一个图的245送给CPU,来看驱动输出是否正确

现在遇见的问题是,我输出驱动以后,不能关闭,必须将24V点关闭以后才可以,可是输出驱动不仅这一路,有的可能保持长时间驱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什么负载啊???
控制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啊???
正常的话,把光耦那边关断了以后,加上交流电后,过0 ...

是直流24V,下面我的回复已经把原理图的一路给出来了,求大神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控制的是直流,那就悲剧了

QAQ 的确是直流!!那原理图上怎么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的之类负载都很麻烦。要做特殊的处理让它变成零。 ...

控制直流呢?我看别人的电路板就是这么用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现在比较着急!求大神们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直流呢?我看别人的电路板就是这么用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现在比较着急!求大神们帮忙啊! ...

H11C4的资料发上来看看;

实际上,你控制24V,用光耦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1C4的资料发上来看看;

实际上,你控制24V,用光耦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

我不知道光耦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算不算安全器件,一直没有用过,继电器我知道可以来控制24V,可是目前没有产品没有这么用过,元器件我们这有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光耦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算不算安全器件,一直没有用过,继电器我知道可以来控制24V,可是目前 ...

做2个试验:
1、去掉51K电阻看看;
2、增大51K电阻和下拉的排阻看看,2个都接510K左右试下;
还不行的话,也没啥好的办法,你只能切换24V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2个试验:
1、去掉51K电阻看看;
2、增大51K电阻和下拉的排阻看看,2个都接510K左右试下;

3Q,我试试看吧,如果换成光耦继电器的话,有没有和这个光可工控硅引脚是一样的啊?想能不能直接换成光耦继电器试试,正在查询中,如果您有合适的型号,给推荐一个,这里相当感谢!

网友A:
http://www.relay.com.tw/
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relay.com.tw/
你可以看看;

麻烦问一下,那个6脚的光耦继电器,4和5  或者5和6联通的时候必须是5脚为负端嘛。有没有5脚是正端  4 6为负端,哪样就能和我原来的电路对应上了,要不现在电流方向正好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那个6脚的光耦继电器,4和5  或者5和6联通的时候必须是5脚为负端嘛。有没有5脚是正端  4 6为 ...

都可以的,双向的;

另外看你的电路好像负载比较轻,用个光耦也可以啊,那个51K电阻也可以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双向的;

另外看你的电路好像负载比较轻,用个光耦也可以啊,那个51K电阻也可以不用接 ...

哦 是么,那就是,电流方向是双向的啦,我看见datasheet那图里面画了一个二极管,假如5脚是高电平, 那不就一直导通么,如果不是这样的 那就好办了,求大神确认一下,吼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是么,那就是,电流方向是双向的啦,我看见datasheet那图里面画了一个二极管,假如5脚是高电平, 那不 ...

:dizzy:
确实是,你是对的;
5脚要接负的,我用的都是4,6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是么,那就是,电流方向是双向的啦,我看见datasheet那图里面画了一个二极管,假如5脚是高电平, 那不 ...

顺便告诉你个厂家的联系方式:13857344469,姚工,申请几片AA36(插件的)

你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告诉你个厂家的联系方式:13857344469,姚工,申请几片AA36(插件的)

你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

谢谢了!我在找找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元器件,不行就用这个了,那需要重新画板,哎,比较蛋疼,以后可不用不熟悉的元器件了!!现在弄得郁闷死了!

网友B:
控制直流通断用MOS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直流通断用MOS管啊

有没有和H11C4引脚一样的mos管啊?接上负载分压大不大,真心没用用过,原来的驱动电路都是用三极管和电容来做的,不过占的空间太大 想精简一下,结果没有搞懂人家的原理,哎,初学者各种不懂啊!!

网友A:
用光耦也可以的,你负载这么轻;

网友C:
楼主解决了不,换光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也可以的,你负载这么轻;

:'(光耦不行的,我那个out是往外送电压,然后接负载的,后面的负载要看阻值得大小,换成光耦,如果外面的阻值小,那光耦占的压降就很大,,比如驱动继电器,这时候根本就跳不起来,继电器才几百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不,换光偶看看

光耦不行的,我那个out是往外送电压,然后接负载的,后面的负载要看阻值得大小,换成光耦,如果外面的阻值小,那光耦占的压降就很大,比如驱动继电器,这时候根本就跳不起来,继电器才几百欧。

网友D:
H11C4 这里的电源不知道是多少V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H11C4 这里的电源不知道是多少V的呀!

左面是5V激活啊,右面是24V输入然后输出啊,怎么会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