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 急求l297 和l298中文资料

楼主(2014-05-14):
想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  ,但在网上找不到中文资料,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中文资料有很多啊;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xkCY92VhXDMm9pKC4RoZggudZJmuuKaAafqMYL8Mq_qBiw ...

哦哦,谢谢您,有没有哪有protues的仿真,电路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hwkqmEBv0-3__g0I4nfGkufRHiLB6W-As71K0ToNwSBgOgeO0n_2pJgYOPe ...

谢谢您,今晚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中文资料有很多啊;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xkCY92VhXDMm9pKC4RoZggudZJmuuKaAafqMYL8Mq_qBiw ...

程序写完了,但是轻点一下按键没反应,得多按一会,去了消抖也一样,求帮助

#include<reg52.h>
char i;
sbit  clock=P2^0;
sbit  turn=P2^1;
sbit  stop=P2^2;
sbit  turn_key=P2^3;
sbit  stop_key=P2^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int k,j;
for(k=0;k<100;k++)
  for(j=0;j<a;j++);
}
void key()
{
if(turn_key==0)
{
  delay(1);
  if(turn_key==0);
  {
   while(!turn_key);
   turn=!turn;
  }
}
if(stop_key==0)
{
  delay(1);
  if(stop_key==0);
  {
   while(!stop_key);
   stop=!stop;
  }
}
}
void main()
{
stop=1;
clock=0;
while(1)
{
     key();
      clock=1;
   clock=0;
   delay(5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hwkqmEBv0-3__g0I4nfGkufRHiLB6W-As71K0ToNwSBgOgeO0n_2pJgYOPe ...

是不是因为底下时钟延时太长了??

楼主:
解决了,延时太长有关系,还有,竟然忘了给io输入时置高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及时结贴啊。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啥情况

网友B:
怎么得积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得积分啊

签到好像给,我也是新人,不怎么清楚

网友C:
这个资料还是很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