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将电源与大功率用电器(如电机)隔离?

楼主(2014-05-14):
直流无刷电机的启动,运行会对其他用电器产生干扰,请问如何将电机与电源隔离开,避免干扰?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将电机的电源接一个电源滤波器跟一个隔离器的吧

网友B:
启动的干扰无非就是剧烈的电压或者电流波动,把这个消除掉就好了,不过具体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机的电源接一个电源滤波器跟一个隔离器的吧

谢指教!有没有调试过的解决方案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的干扰无非就是剧烈的电压或者电流波动,把这个消除掉就好了,不过具体没做过 ...

谢指教!道理简单,但做起来恐怕不容易,因为电流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