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atlab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下面是一个显示并联谐振电路的阻抗特性曲线的程序,因为没有学过matlab,但最近的作业得用matlab编程。
只能写一些最基础的语句,希望懂的人能够帮忙简化一下,应该会用到循环,子程序什么的,最后几条曲线一定得在同一个图里哦

十分感谢!

%并联谐振回路阻抗特性function [] = ZvsW1()
C = 10e-12; %电容100PF
L = 5e-3;  %电感10mH
R1=10e3;
R2=20e3;
R3=30e3;
R4=40e3;
w01 = 1/sqrt(L*C)*sqrt(1-R1*C/L);  %谐振频率
w02 = 1/sqrt(L*C)*sqrt(1-R2*C/L);
w03 = 1/sqrt(L*C)*sqrt(1-R3*C/L);
w04 = 1/sqrt(L*C)*sqrt(1-R4*C/L);
w1 = 0.01 : w01/100 : 2.0*w01; %频率扫描范围0.7-1.4w,这里没有考虑完全对称
w2 = 0.01 : w02/100 : 2.0*w02;
w3= 0.01 : w03/100 : 2.0*w03;
w4= 0.01 : w04/100 : 2.0*w04;
n1 = length(w1);
n2 = length(w2);
n3 = length(w3);
n4 = length(w4);
for i = 1:n1
Z1(i) = ((R1+ j*w1(i)*L)*(1/(j*w1(i)*C)))/(R1 + j*w1(i)*L +1/(j* w1(i)*C));
end
for i = 1:n2    Z2(i) = ((R2+ j*w2(i)*L)*(1/(j*w2(i)*C)))/(R2 + j*w2(i)*L +1/(j* w2(i)*C));
end
for i = 1:n3
Z3(i) = ((R3+ j*w3(i)*L)*(1/(j*w3(i)*C)))/(R3 + j*w3(i)*L +1/(j* w3(i)*C));
end
for i = 1:n4
Z4(i) = ((R4+ j*w4(i)*L)*(1/(j*w4(i)*C)))/(R4 + j*w4(i)*L +1/(j* w4(i)*C));
end
figure;
plot(w1/w01, abs(Z1),w2/w02,abs(Z2),w3/w03,abs(Z3),w4/w04,abs(Z4));
legend('R=10K','R=20K','R=30K','R=40K');
title('并联谐振回路阻抗幅度特性图1');
xlabel('频率(rad/s)');
ylabel('阻抗');

网友A:
去掉所有的for循环,只留里面的句子,不要i标,直接写就是向量的写法,乘除前面加点,
举例:
Z1= ((R1+ j*w1*L).*(1./(j*w1*C)))./(R1 + j*w1*L +1./(j* w1*C));

网友A:
其他的没看懂你要问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没看懂你要问什么意思

就是RLC并联谐振,改变R的值,画阻抗-角频率的的曲线,,,程序有很多地方的形式一样,就是想简化一下这个程序,,因为对matlab的语句不了解,,所以才那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RLC并联谐振,改变R的值,画阻抗-角频率的的曲线,,,程序有很多地方的形式一样,就是想简化一下这 ...

优化成矩阵运算更快而已,for循环小程序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成矩阵运算更快而已,for循环小程序也能用

不能写成C语言里面那种,调用子程序,传递参数,返回值什么的吗?,,希望可读性高一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写成C语言里面那种,调用子程序,传递参数,返回值什么的吗?,,希望可读性高一点啊 ...

可以啊,你不是写的function么?唯一的问题是c或者c++里面习惯的指针引用matlab里面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