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ool、PacketSniffer、BLE_Device_Monitor、USBDongle使用方法总结

楼主(2014-05-14):
目录
第1章MT-USBDongle. 4
第2章 抓包功能... 5
2.1             抓包入门... 5
2.2             常用技能... 7
2.3             过滤器的使用... 9
2.4             抓取设备通信数据... 10
第3章 PC端调试开发功能... 12
3.1             BTool介绍... 12
3.2             BTool安装使用... 12
3.3             BLE Device Monitor介绍... 18
3.4             BLE Device Monitor安装使用... 18
第4章 透传功能... 23
第5章 固件更换升级... 24
5.1             DEBUG口升级... 24
5.2             USB升级... 26
第1章 MT-USBDongle
MT-USBDongle是深圳市馒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蓝牙4.0BLE收发器。USBDongle实际上指的是一类硬件,这类硬件具有蓝牙4.0BLE的收发功能,同时又有USB接口。只要给USBDongle烧入不同的固件程序,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用户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固件。馒头科技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固件供用户选择,抓包固件、PC端调试开发固件、透传固件。
第2章 抓包功能2.1     抓包入门
1.        请用户先确认是从馒头科技购买的具有抓包功能的MT-USBDongle,或者用户自己更换成了具有抓包功能的固件,若不确定请联系客服。
2.        馒头科技百度网盘中馒头科技蓝牙4.0系列——>MT-USBDongle——>抓包软件文件夹中下载TI官方提供的Packet Sniffer抓包工具,解压并安装。

3.        启动软件,选择Bluetooth Low Energy选项,点击START

4.        插入MT-USBDongle到电脑USB接口,可以在Packet Sniffer软件窗口底部Selectcapturing device中看到CC2540USB Dongle设备,如下图。选择该设备,然后单击菜单栏下面蓝色小三角按钮(开始抓包按钮)即可进行数据包的捕获。

5.        如果附近存在从机设备在广播信息,那么Packet Sniffer软件中就会显示其广播数据。点击蓝牙双竖条就可停止捕获。

6.        从软件捕获到的数据包中可以看到,每个数据包有很多段组成,这与蓝牙4.0BLE协议是对应的,由于蓝牙4.0协议栈采用分层结构实现的,所以数据包在显示时也是不同的层使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方便用户查看不同层的数据。数据包各字段含义如下表。

2.2     常用技能
1.         这个垃圾桶按钮按下时,每次开始捕获数据就会把上次捕获到的数据清空,刷新窗口重新显示。窗口左下角会显示捕获的包数量。
2.         这个按钮按下时,数据显示的窗口滑块会在最下面,方面用户观察最近收到的数据包。

3.         这个按钮按下时,数据的颜色块会缩小,显示的更紧凑。
2.3     过滤器的使用
1.        当附近有多个从机设备在广播时,如图(根据AdvA这个字段可以区别不同的广播设备),如果只想显示其中一个设备的数据,另外一个不显示,可以开启过滤器Display Filter

2.        在软件窗口下面,切换到Display Filter选项卡,在Field Name中选择ADV_IND AdvA,再点击右边的First按钮会在Filter Condition中显示AA1=x,将x改成你想要捕获的设备的地址,如0x7C669D9F6297,再单击Add,就会添加到下面的方框中,最后点击Apply Filter,开启过滤器。这时窗口就只会显示你想捕获的那个设备的数据包。

3.        其他功能详细请参考《Packet Sniffer抓包工具用户手册》。
2.4     抓取设备通信数据
1.        打开抓包软件,将Radio Configuration中的Advertising Channel设置为38(2426MHz),启动抓包。然后再给BLE的从机和主机设备上电,让主机连接上从机,于是Packet Sniffer的窗口中就会出现如下数据。

2.        使用串口助手通过主机给从机发送透传数据,可以在抓取的数据包中看到发送的数据。

3.        再将主机切换工作模式到远控模式,发送AT+指令,得到回复OK\r\n,同样抓取的数据包中也可以看到。
第3章 PC端调试开发功能3.1      BTool介绍
BTool是一个PC端应用程序,通过使用Host Control Interface与蓝牙BLE外设通信。BTool允许用户在电脑上使用基本的BLE主机设备功能,例如发现蓝牙外设或广播设备、建立与外设连接、进行GATT应用数据的读写操作、绑定服务等。因此,可以在PC端使用BTool工具来进行蓝牙外设应用程序的开发调试。
MT-USBDongle作为PC端调试开发工具时,其烧入的是TI官方为开发者免费提供的HostTestRelease工程固件,它实现了在CC2540上的协议栈底层配置,即控制器和主机部分在CC2540上执行,而应用程序和配置文件则在另一个设备上执行,也就是上述的BTool。应用程序通过TI特定的HCI(Host Control Interface)命令与USBDongle里面的CC2540通信。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串口(USBDongle在电脑中模拟出的虚拟串口),来读写主机控制接口(HCI)命令。
3.2      BTool安装使用
1.        请用户先确认是从馒头科技购买的具有PC端调试开发功能的MT-USBDongle,或者用户自己更换成了HostTestRelease工程固件,若不确定请联系客服。将MT-USBDongle插入电脑USB接口,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发现多了一个串口设备。

2.        馒头科技百度网盘中馒头科技蓝牙4.0系列——>MT-USBDongle——>;PC端调试开发文件夹中下载TI官方提供的BTool,并安装。

3.        双击打开应用程序 ,在界面的左上角单击“Device”,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New Device”,如下图所示。

4.        在新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好端口(COM8,因电脑不同而异)及波特率115200,然后单击“OK”,如下图所示。

5.        此时BToolMT-USBDongle就建立了连接,左边栏Device Info显示了此MT-USBDongle的信息,设备的MAC地址为:7C 66 9D 9F 62 97

6.        开启一台馒头科技研发的蓝牙4.0开发板MT254xBoard,上面搭载了透传模块MT254xCoreS,默认工作在从机模式,对外广播。在苹果设备上使用LightBlue软件可以搜索到一个名为MTUartBle的从机设备(图文不是同一个固件)。

7.        打开馒头科技开发的串口助手,测试当前串口透传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8.        点击BTool窗口右边的SCAN按钮,扫描当前的广播设备。

9.        扫描完成后,发现了一个设备,Devices Found: 1。设备MAC地址为:7C 66 9D 9F 64 39

10.     单击Establish按钮,向该设备发起连接,然后左边栏就显示了对方从机设备的信息。如果要断开连接请点击Terminate按钮。

11.     读数据:在窗口右边切换到Read/Write选项卡,选择Discover Characteristic byUUID,然后在Characteristic UUID方框中填入馒头科技透传模块的读通道UUID“A1:FF”。单击Read按钮,就可以看到读取到的数据,1E 03 00 A1 FF

12.     写数据:在Characteristic Value Handle中填入写句柄0x0003,然后在发送文本框中写入“MT-USBDongle”,点击Write按钮。可以在串口助手中看到,数据透传过来。

13.     BTool这个工具软件还有很多实用功能,但是不适合初学者使用,需对BLE协议栈有一定熟悉程序才能熟练实用。故不再赘述。
3.3      BLE Device Monitor介绍
BLE Device Monitor,顾名思义:BLE设备监视器。它的功能和BTool差不多,但是更加直观,操作没有后者复杂。它可以直接显示BLE节点设备的服务、特征以及属性,并进行通道读写操作。还可以用它来给SensorTag或者iBeaconBLE设备进行固件无线升级(OAD)
3.4      BLE Device Monitor安装使用
1.        同样请用户先确认是从馒头科技购买的具有PC端调试开发功能的MT-USBDongle,或者用户自己更换成了HostTestRelease工程固件,若不确定请联系客服。将MT-USBDongle插入电脑USB接口,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发现多了一个串口设备。

2.        馒头科技百度网盘中馒头科技蓝牙4.0系列——>MT-USBDongle——>;PC端调试开发文件夹中下载TI官方提供的BLE Device Monitor,并安装。

3.        打开软件,在菜单栏的Options中单击Serial Port,然后按下图设置好Serial Port Setting,串口为COM8(因电脑而异),波特率为115200,硬件流控制为None。点击OK确认修改。

4.        第一次使用时,在上一步点击确认OK后,设备会自动去扫描BLE设备。BLE Host found意味着BLE Device MonitorMT-USBDongle连接成功。Device found: MTUartBle,发现了名为MTUartBle的设备,是馒头科技的透传模块。Device found: MT-iBeacon,发现了名为MT-iBeacon的设备,是馒头科技的iBeacon基站设备。

5.        在窗口左下方中选择MTUartBle设备,然后单击Connect,发起连接。

6.        连接成功后,左下角的设备栏中,会显示设备状态为Connected。而在右边设备服务特征栏中则会详细显示各种属性值,由于透传模块的透传通道UUID 0xFFA1和远控通道UUID 0xFFA2刚好和TI分配给SensorTag中加速度传感器的UUID冲突,所以会显示Accelerometer enableAccelerometer range。单击右下角的Read data,可以读取到各个通道的值。

7.        UUID0xFFA1的透传通道中写入“MT-USBDongle”Hex码:4D:54:2D:55:53: 42:44:6F:6E:67:6C:65。回车后,同样可以在串口助手中看到透传过来的数据。对于远控通道0xFFA2也可以进行类似操作。

8.        其他功能详细请参考《BLE Device Monitor用户手册》。
第4章 透传功能
待更新,谢谢!

第5章 固件更换升级
5.1      DEBUG口升级
1.        馒头科技百度网盘中馒头科技蓝牙4.0系列——>MT-USBDongle——>固件更换升级文件夹中下载TI官方提供的SmartRF Flash Programmer程序烧写软件,解压并安装。

2.        根据《MT-USBDongle-原理图》中提供的DEBUG 5针接口和《MT-CC_Debugger多功能仿真器原理图》中提供的DEBUG 10针接口,如下图,将馒头科技生产的CC_DEBUGGER仿真器中相应的引脚连接到MT-USBDongle上的5针接口中。注意USBDongle上面DEBUG接口的1号脚的焊盘是正方形,可以用来区分这5个引脚的方向。

3.        打开SmartRF Flash Programmer软件,将CC_DEBUGGER仿真器接入电脑中,软件窗口选择如下图。窗口中会显示CC_DEBUGGER这个设备,如果没有显示就按一下仿真器上的复位键。如果还是没有显示,请检查DEBUG接口接线是否正确。

4.        点击Read IEEE按钮,软件会读取MT-USBDongle设备的MAC地址,说明仿真器和USBDongle已经正常连接。在Flash image中找到用户想更换或者升级的固件,然后在Actions中选择Erase, program and verify,擦出Flash、烧写并校验。最后单击Perform actions按钮,就可完成一次固件更换。注意此软件只支持HEX文件的烧写。

5.2      USB升级
待更新,谢谢!

网友A:
楼主为啥不结贴啊?

网友B:
总结的不错 很精华

网友C(2015-04-21):
谢谢 分享 如果把 数据结合分析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