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编程

楼主(2014-05-14):
各种控制算法,先是推导公式,然后把公式进行数字化用程序实现,可是经常发现把算法用C语言实现好难啊,哪位大神有什么经验么,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慢慢来,不要怕,多点耐心

网友B:
离散化,建模,自动代码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散化,建模,自动代码生成

自动代码生成的用什么软件

网友C:
不明覺厲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代码生成的用什么软件

matlab

网友B:
以设计单片机使用10HZ 一阶低通滤波器为例,当然这个例子的过程我故意复杂化了,首先对一阶滤波器进行参数计算得到RC,然后根据传递函数1/(RC×s+1)离散化,离散化的方法有很多,前插,后插,零极点,Tustin等等,离散化之后,进行建模,然后配置好生成代码的MCU对象,一键Build成功。代码生成完毕,但是运算量有点大,适用于大型算法工程开发,越复杂这个方法越好,易于维护和避免出错。。因为基于你的模型你可以做MIL测试,SIL测试,以及HIL测试,在代码没有在ECU或者仿真器里面跑就可以验证你的东西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设计单片机使用10HZ 一阶低通滤波器为例,当然这个例子的过程我故意复杂化了,首先对一阶滤波器进行参数 ...

很详细,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4-06-25):
有意思,顶一下!

网友E:
数学建模。

网友F:
看看《算法导论》吧

网友G:
matlab : simulink : state flow : 等建模。

coder工具箱生成代码:
MATLAB Coder™ 从 MATLAB® 代码生成独立的 C 和 C++ 代码。生成的源代码具有可移植性和可读性。MATLAB Coder 支持部分 MATLAB 核心语言功能,包括程序控制结构、函数和矩阵运算。它能生成 MEX 函数,使您可以加快计算负荷较重的 MATLAB 代码部分,并验证生成的代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