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开一个DCDC电路,PWM控制芯片输出端电感竟然加在灯珠

楼主(2014-05-14):
今天打开一个DCDC电路,PWM控制芯片输出端电感竟然加在灯珠后面,各位前辈指教下这样的用意

网友A:
省二极管?

网友A:
这灯珠居然是手工焊上去的。。。底下那个焊点怎么焊的?

网友B:
单面板么?背面什么样?底下的焊点估计不焊吧,反正是散热的

网友C:
串联嘛,在哪都一样。

网友D:
很正常的事情 灯珠之前是先过灯珠再回二极管  灯珠之后先过二极管再回灯珠  都可以构成回路   变通很重要   何必一味与供应商的参考图一致;有原理支撑,达到目的才是好。

网友E:
应该是个恒流源,也许你图没抄对;

看下那个芯片啥型号的,找下厂家的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E:
http://bbs.21ic.com/icview-730132-1-1.html
可以看看我发的资料,很多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个恒流源,也许你图没抄对;

看下那个芯片啥型号的,找下厂家的原理图就明白了; ...

芯片上面的字被磨掉了,没抄错的我实在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