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discovery的USB求教

楼主(2014-05-14):
小弟刚开始搞USB这块,官网上下载的例程里面关于USB引脚的配置都不对啊,请教下stm32f429 discovery板子上对应的USB例程哪里可以下载,先行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谢谢了,可是这里面也没有USB的例程啊,只有一些库函数,初涉USB,想找一个完整的工程学习下

网友B:
在固件库里, 官方的名称 stsw-stm32138.zip
应该就是下面那5个压缩包.

网友C:
这个例程里面有
AirWil说的就是这个l

网友D:
429开发板上的USB接口用的是高速模式,但用的是内部全速P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的程序根本就不是stm32f429 discovery的,完全没法跑,引脚定义都对不上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固件库里, 官方的名称 stsw-stm32138.zip
应该就是下面那5个压缩包.

版主,有关于F4库里面端点使用的修改,端点处理函数修改方面的详细资料么,因为涉及到把F103的USB模块移植过来,感觉差别好大呀

网友F:
不要参考f103的,f4和f103差别还是很大的。。。。实现的机制都不相同,看看高大上的cube吧,里面有host和device的例程呀,
stm32f429 discovery做做host接个u盘玩玩。。。或者作为device,自己当u盘和电脑对接玩玩吧。。。嗯,虚拟串口应该也能玩~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 ... 961/SS1743/PF259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