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设计大赛】+滞环比较器在开关电源保护电路中应用

楼主(2014-05-15):
     在开关电源的保护电路中,为了防止保护电路在保护点附近来回震荡,一般都要增加一定的滞环。

滞环比较器原理图

滞环比较器原理图

    在上图中,1M电阻就起到了滞环的作用。如果没有1M的电阻,很明显,当Vf电压达到保护设定点电压Vset=2.5V时(保护设定点电压一般由控制IC的参考电压经电阻分压取得),运放输出低电平;Vf低于2.5V时,运放输出高电平。
    增加1M电阻后,Vf高于1脚电压时,运放3脚输出低电位(此处取0.3V),1脚电压为0.3+(2.5-0.3)*1000/1010=2.48V;当Vf低于1脚电压后,3脚输出高电位,如果运放供电15V,3脚电压可取14V来计算,此时1脚电压为2.5+(14-2.5)*10/1010=2.61V.
    如果这是一个输入欠压保护电压且Vf为100:1的取样,则当输入电压低于248V时欠压保护,要等到输入电压高于261V才会正常工作,这样就增加了保护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在这也只是做了分析和计算,不做仿真了;运放可选LM2904,双运放用作电压比较器,可以满足过压和欠压保护的需求。
    以上参数还得根据实际应用调节。不足之处,欢迎拍砖。
    仿真设置如下:
DC和瞬态仿真如下:
BOM:
购物车:

网友A:
相关资料补补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资料补补齐

: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少仿真数据,仿真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