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第一次焊接调试HI3515求助

楼主(2014-05-14):
本人菜鸟 第一次焊接调试Hi3515 先板子  从电源开始逐级焊接  开始电源  后来在焊接一个给SATA供电的电路磁珠时(1V),1v本身阻抗很低也是短路状态,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引起3.3V短路,万用表测量短路 但是有也阻抗。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是不是把其他期间焊接好后就会恢复正常呢 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引起3.3V短路,越到后面就越麻烦, 我看还是弄明白再继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起3.3V短路,越到后面就越麻烦, 我看还是弄明白再继续吧!

有没有什么好的分析经验分享呢? 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 焊接了第二块还是一个样子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

网友A:
经验, 先要对器件的特性足够清楚, 弄清短路的原因, 排除故障再继续.
我想短路应该是不允许的. 除非器件的某些特别特性 (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