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JI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无正文)

网友A:
FPGA三种下载方式对比
下载FPGA里面 有三种方式
JTAG----下载sof文件,掉电丢失
       可以将sof转换为jic文件,用EPCSx配置,掉电不丢失
AS------下载pof文件,配置EPCSx,掉电不丢失
PS------比较老的下载方式,很少使用
1.区分CPLD与FPGA
CPLD是英文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的缩写,即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基于EEPROM工艺(掉电不丢失),集成度相对fpga较低,以MicroCell(包括组合部分与寄存器)为基本单元。具有非挥发特性,可以重复写入。cpld掉电数据不丢失,芯片比较便宜,硬件设计成本比较低。
fpga掉电数据丢失,硬件设计时要而外加配置flash芯片,或者单片机负责上电时把程序写到fpga里面,(如果程序较大,灵活的方案为fpga+单片机+大容量的flash);集成度高,以LE(包括查找表、触发器及其他)为基本单元,有内嵌Memory、DSP等,支持IO标准丰富。具有易挥发性,需要有上电加载过程。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cpld比较简单,主要是逻辑运算能力,fpga=cpld+算法处理模块。

2 FPGA中,当选用AS 下载pof文件,无法成功时
将sof转换为jic文件,用EPCSx配置,下载时选用JTAG 下载转换后的jic文件。
转换过程如下:
1.Use the Assembler to generate an SRAM Object File (.sof) containing the FPGA configuration data.
1.使用汇编器产生一个包含FPGA配置数据的SRAM目标文件(.sof)。
2.Choose 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File menu).
2.选择转换编程文件(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3.Under Output programming file, select JTAG Indirect Configuration File (.jic) in the Programming file type list.
3. 在输出编程文件下面,在编程文件类型列表中选择JTAG间接配置文件(.jic)。(Output programmingfile:Programming file type:选择JTAG Indirect Configuration File (.jic)。
4.In the Configuration device list, select the target EPCS configuration device you want to program.
4.在配置器件列表里,选择你想对之编程的目标EPCS配置器件。(Configuration device:你要配置的芯片型号)
5.In the File name box, type the file name for the JIC File you want to create.
5.在文件名选择栏(File name:output_file.jic),指定你想生成的JIC文件的名字(把output_file换成你想要的名字)。
6.To specify an existing SRAM Object File (.sof) for conversion to a JIC File, select the SOF Data item under Input files to convert and click Add File.
6.指定一个现有的SRAM目标文件(.sof)来转换成JIC文件,在Input files to convert下面选择SOF Data,点击Add File...。
7.To specify the target FPGA device that will program the EPCS device, select the Flash Loader item under Input files to convert and click Add Device.
7.指定将要编程的EPCS的FPGA目标器件,选择Flash Loader项,点击Add Device。
8.To generatethe JIC file containing the Serial Flash Loader IP and EPCS programming data, click OK.
8.生成包含串行Flash载入IP和EPCS编程数据的JIC文件,点OK。
9.Choose Programmer (Tools menu).
9.编程。
10.If necessary, in the Mode list, select JTAG.
10.选择JTAG模式。
11.To add the newly created JIC File to the programming list, click Add File in the Programmer window and select the JIC File.
11.添加新生成的JIC文件到编程列表。
12.In the same row as the FPGA device in the programming list, turn on the Program/Configure option.
12.在编程列表中FPGA器件的同一行,开启编程/配置选项。
13.In the same row as the EPCS device in the programming list, turn on the Program/Configure option.
13.在编程列表中EPCS器件的同一行,开启编程/配置选项。
14.To configure the FPGA with the Serial Flash Loader IP and then program the EPCS device, click Start in the Programmer window.
14.开始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