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能否用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然后在驱动电机

楼主(2014-05-15):
stm32f207能否以及如何用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然后在驱动电机
有没有相关的控制思路可以借鉴。
请各位老师 提一个方案哈。

网友A:
用51也可以;
控制伺服驱动器或步进,发脉冲+方向就可以了;
要求高点的再把编码器的值读回来;

网友A:
现在伺服很多支持总线通讯,你发命令就可以;
你找卖伺服的厂家,会提供方案的;
或者看驱动器的手册,厚厚的一本,里面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1也可以;
控制伺服驱动器或步进,发脉冲+方向就可以了;
要求高点的再把编码器的值读回来; ...

51的速度跟不上,因为我要控制3个伺服电机驱动器,还有好多个限位开关,气阀等。主要的是可能还要进行加入以太网接口,所以选择了stm32f207.主要是想问问伺服电机驱动器这个地方需要接入几根线?要求接入信号电压 有没有要求。
版主好辛苦,给我回复了两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的速度跟不上,因为我要控制3个伺服电机驱动器,还有好多个限位开关,气阀等。主要的是可能还要进行加 ...

:dizzy:
你看伺服驱动器的手册资料就知道了,最少接2根控制线;
差分模式的话,要接差分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