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电开关管输出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使用的4个脚的槽型光电管对,做位置检测。
4个脚引出3根线,标号为1,2,3。
1号接240欧电阻,2号接10K电阻,3号接地,240欧和10K的另一端接3.3V电源,2号同时接单片机的IO口。
采用的C8051F340单片机,IO口设置为漏极开路。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光电管有没有遮挡,2号脚的电压始终是3.2V,维持高电平。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这样,我一共测试了7块板,有两块是这个情况。另外的5块工作正常,当光电管无遮挡时,2号脚的电压为0.5V,挡住以后恢复为高电平。
都是使用同一个光电管测试的。

网友A:
要么电路问题,要么光电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路问题,要么光电管坏了

光电管确认是好的,因为测试7块板子都是用的同一个光电管。
至于电路,外围只有两个电阻啊: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电管确认是好的,因为测试7块板子都是用的同一个光电管。
至于电路,外围只有两个电阻啊 ...

看看测试时引脚有没有反?
另外可以检查电路板上电路有没有毛刺等问题,曾经遇到过低劣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