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2303ying

楼主: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低功耗电路,与PC通信芯片准备使用PL2303HX,PL2303HX的周围如下图,本人的构想是,PL2303HX需要的电源全部使用PC的5V电源,而低功耗电路电源为3.3V,与PC 5V电源完全分开,PL2303HX通信时消耗的能量由PC提供,请各位大神指点,此构想可行吗,通信稳定吗?

网友A(2014-05-15):
你的构想可行,注意需要共地

楼主:
PL2303HX的元件配置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谢谢!

网友B:
可行,想法不错

楼主:
有些引脚需要接3.3V的改成接5V电源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当然可行,就当是一条做在板上的usb转串口线

楼主:
网上查阅的PL2303周围元件配置电路五花八门,也不知怎样的配置通信性能是最稳妥的。请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