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指导——1822的A5口输出问题

楼主:
TI, tc, timer, IO, pi
void SysInit()
{
        OPTION_REG=0x0f;        //允许上拉,timer0预分配256:1
        WDTCON=0x24;                //WatchDog 关闭
        INTCON=0;                        //中断全部关闭,标志清空
        PIE1=0;                                //外设中断1全部关闭
        PIE2=0;                                //外设中断2全部关闭
        LATA=0;                                //清空IO输出锁存
        TRISA=0x1F;                        //xx011111
        CM1CON0=0;                        //关闭比较器
        WPUA=0x3F;                        //上拉禁止
        OSCCON=0x6A;                //01101010内部时钟,4MHz频率
        ANSELA=0;                        //端口配置为数字
        T1CON=1;                        //打开Timer1
}
我这样配置了之后写LATA5并不能引起RA5的变化,是哪个外设冲突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有人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吗?万分感谢!

网友A(2014-05-15):
A口上一般还有ADC模块,自己看手册,检查A口具体有多少外设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口上一般还有ADC模块,自己看手册,检查A口具体有多少外设模块

是有ADC,比较器什么的……

但是问题是
1、关于模拟功能的模块是不是只要将引脚设为数字模式就不会再产生影响了呢?
2、对于上电复位默认未使能的模块是不是一般不需要在初始化中再次关闭了呢?
3、若我讲某引脚设置为输出,那使用这个引脚作为输入的模块会不会影响到此引脚的输出呢?

网友B:
楼主的配置位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配置位怎么设置的?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FF & CP_ON &CPD_ON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
__CONFIG(WRT_ALL & PLLEN_OFF & STVREN_OFF & BORV_LO & LVP_OFF);
照着pic12f1822.h中的名字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FF & CP_ON &CPD_ON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看配置与代码 应该没问题
其它引脚能变化吗? 排除硬件没问题看看

楼主:
奇怪哦
我把其余无关代码统统删掉再编译下载就ok了,然后把删掉的代码一点一点复制回去一直到完全还原也没再出问题……
应该是哪里粗心了吧,灵异事件: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