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帮忙看下这个用运放做的电源上面的Q1是什么件儿?

楼主(2014-05-15):
Q1是SOT-23-3的封装,上面丝印为LG。

网友A:
三极管?1-C 2-B 3-E。
分析:这个电路是个产生5V的稳压电源,Q1起过电流保护作用。。。。

网友B:
可能是三极管吧;
电阻2端接的三极管BE脚,
当BE2端电压超过0.7V后,会拉低C的电压起到保护的作用;

后果:管子来回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