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DSP汇编作业

楼主(2014-05-15):
看了好久,一头雾水,求解答

条件A:SXM = 1,SST = 1
DST A,AR3—                                        (不明白这个破折号是干嘛的)
                 执行前                    执行后
A            A000000000          A000000000
AR3           0103                     ?
数据存储器
0102H         XXXX                   ?
0103H         XXXX                   ?

条件B:SXM = 1,SST = 1
DST A,AR3—
                 执行前                    执行后
A            8FFFFF0000          8FFFFF0000
AR3           0103                     ?
数据存储器
0102H         XXXX                   ?
0103H         XXXX                   ?

写出每条语句执行后的情况

XOR  A;                      A=?                       (不明白双字节指令单操作数怎么办)
OR    #0FF00H,A;    A=?
AND  #0AAAAH,A;    A=?

网友A:
对比分析一下汇编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分析一下汇编指令吧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那个萌萌的破折号是干什么的,而且双字节指令只有一个操作数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分析一下汇编指令吧

你这个压缩包里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