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4-05-15):
我使用FSL提供的单元测试软件测试摄像头捕获功能,发现从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过一段时间才能同步即把采集到的图像在PC上使用播放器播放时有好多帧在滚动,然后才稳定显示。还有一个问题是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播放时旋转了90度,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问题,请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哪一块,自己design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有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B:
楼主,你是如何“使用FSL提供的单元测试软件测试摄像头捕获功能”
哪里有提及?我也是IMX6的板

楼主:
就是在/unit_test目录下有个mxc_capture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哪一块,自己design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有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呢? ...

我使用的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源码包中的测试程,板子是买的开发板,我们通过与官网上的开发板对比,硬件CSI接口没有变化

网友C:
我的bsp版本也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我的摄像头这一块是ADV7180+IMX6Q,底板是自己做的,核心板是买的,目前我用/unit_test目录的mxc_v4l2_tvin.out程序采集到的视频数据已经能够显示在LVDS接口的显示屏上面了,但是在垂直方向上摄像头的数据一直在滚动?请问是什么原因。用/unit_test目录的mxc_v4l2_capture.out程序能够采集到一张完整的画面。

网友D(2015-02-05):
引用 网友C:
我的bsp版本也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我的摄像头这一块是ADV7180+IMX6Q,底板是自己做的,核心板 ...

你好,我摄像头和板子都是和你一样的,现在我的问题是想用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0 ! mfw_v4lsink 来测试摄像头,但是提示: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Freeing pipeline ...,

请问我要做什么配置呢

网友E(2015-04-24):
你好,请问你MX6加ADV 7180视频采集,图像滚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助,谢谢

网友F:
输出时候某个了吧向量弄错

网友:
这个 玩意儿分辨率多少啊,800万像素???

网友G(2015-06-04):
引用 网友C:
我的bsp版本也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我的摄像头这一块是ADV7180+IMX6Q,底板是自己做的,核心板 ...

楼主,您好,目前正在用ADV7180对VGA解码,然后通到IMX6 的并行CSI信号。有以下问题:
1,由于IMX6 的并行CSI信号支持的是BT656/BT1120,此接口HS/VS/DE是内嵌在数据信号的,PAL输入时没有问题,VS/HS/DE可以不接。但是输入信号是VGA时。经过ADV7180后HS/VS/DE信号是单独的,请问此时信号怎么与CSI链接,并行CSI接口应该用什么模式?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MX6加ADV 7180视频采集,图像滚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助,谢谢 ...

楼主,您好,目前正在用ADV7180对VGA解码,然后通到IMX6 的并行CSI信号。有以下问题:
1,由于IMX6 的并行CSI信号支持的是BT656/BT1120,此接口HS/VS/DE是内嵌在数据信号的,PAL输入时没有问题,VS/HS/DE可以不接。但是输入信号是VGA时。经过ADV7180后HS/VS/DE信号是单独的,请问此时信号怎么与CSI链接,并行CSI接口应该用什么模式?
2,能不能贴下原理图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