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fdef LOG_ENABLE 怎么理解

楼主:
最近在看某个程序,基于STM8的,在STVD环境下编写的,看到了这条语句
#ifdef LOG_ENABLE
        RS485_SET_TX_ENABLE;
#else
        RS485_SET_TX_DISABLE;

但我找来找去,程序中好像没对“LOG_ENABLE ”定义啊,但“RS485_SET_TX_ENABLE ”确实执行了。
想请教一下大家具体原因是什么
是在STVD里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2014-05-15):
在整个项目中找 #define LOG_ENABLE

楼主:
这个我找过了,的确找到一个,但被注释掉了,所以实际上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整个项目中找 #define LOG_ENABLE

这个我找过了,的确找到一个,但被注释掉了,所以实际上好像没有

网友B:
除了程序和头文件,你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定义;
下图就是一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整个项目中找 #define LOG_ENABLE

我找到问题了,谢谢你回复我的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程序和头文件,你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定义;
下图就是一个例子:

我现在用的不是Keil,能不能拿STVD举个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不是Keil,能不能拿STVD举个例子。

我知道你用STVD;
STVD没装呢,我的意思是,你在设置等其它地方也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