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中port,offsheet,port entr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15):
电气连接的这些有什么区别呢。特别是offsheet,在多张图纸里编译时老是报错dulplicate

楼主:
有没有熟悉这些区别的给稍微讲解下吧。

网友A:
图纸之间的联结要用PORT,顶层图与底层图的连结要用PORT,SHEET_ENTRY,图纸内部的联结用网络标号,NETLABEL,这是规则,画图比较少出错,原理图查错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之间的联结要用PORT,顶层图与底层图的连结要用PORT,SHEET_ENTRY,图纸内部的联结用网络标号,NETLABEL,这 ...

但是报错重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一个port同一图纸只能出现一次吗,不同图纸间用port有什么讲究?还有offshe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报错重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一个port同一图纸只能出现一次吗,不同图纸间用port有什么讲究?还有 ...

话说其实如果自己感觉定义没问题,全局都用network label就好了
BTW:candence中其实对这个设计的比较好,页间要用offpage,不是全局的网表,不容易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报错重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一个port同一图纸只能出现一次吗,不同图纸间用port有什么讲究?还有 ...

同一张图纸只能有一个PORT,不同的图纸有相同的名字表示联结,必须PORT类型相同,不然同名报错,层次图的SHEET_ENRY,与相关的图纸的PORT必须同名,也要类型相同,OFFSHEET 相当于一个全局的网络标号,把多张图纸的同名OFFSHEET相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其实如果自己感觉定义没问题,全局都用network label就好了
BTW:candence中其实对这个设计的比较好, ...

全局只适用于电路规模小的糸统,电路一大,自已都搞不清楚定义了多少网络标号.并且修改电路图很不方便,会影响其他什么地方,用层次图,模块化的有问题只局限在图纸内,并且模块间的信号连结一目了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报错重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一个port同一图纸只能出现一次吗,不同图纸间用port有什么讲究?还有 ...

报错的原因是,多张图纸用了同名的PORT,但用了不同的网络标号,并且在电气上不是联结的,也就是软件不能进行合并,最后编译时软件无法把同名的PORT用同名的网络标号表示.解决方法,首先确认同名的PORT是不是心想要联结的,是的话,在整个项目图纸中,那一张图纸少电气联结,即用网络标号相连.把它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局只适用于电路规模小的糸统,电路一大,自已都搞不清楚定义了多少网络标号.并且修改电路图很不方便,会影 ...

所以candence这点就做的蛮好的

网友C(2015-12-26):
offsheet使用貌似不多啊,有没有它的特殊之处,比如port和netlable代替不了的

网友D(2016-01-31):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