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7有没有全串口?

楼主(2014-05-15):
今天想做一个全串口中的通讯 ,发现STM32F107没有,只有RX TX CTS RTS 而DTR CTR两个没有,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全串口mcu的很少见吧,没有的可以用其他IO模拟

楼主:
如果是模拟的话编程很麻烦吧

楼主:
好像103的就有,不知为什么通讯类的107反倒没有了,太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103的就有,不知为什么通讯类的107反倒没有了,太奇怪了。

看了下407也没有;
模拟的话,就太占用资源了;

楼主:
模拟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调试以确定时序没问题?可靠性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