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93保护做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
设计了一个过压,过流,过热保护电路,方案是否可行,能否优化,该注意哪些问题,求大神指点
设计思路:
1,电压范围为-10~150V,高于150V保护,低于-10V也保护,用了LM393做窗口电压比较器,由于是双电源供电,输出低电平为-5V,用了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输出0-5V电平,给后级的或门电路。

2.电流检测部分,用三极管检流,由于输出电压较高,用了隔离DC-DC模块,输出部分用光耦隔离

3.过热保护,用负温度系数的热电偶进行温度和电压的变换。

4.延时电路,达到限制条件后,继电器断开,延时约5s。

网友A(2014-05-15):
LM393的输出需要上拉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93的输出需要上拉才能工作。

仿真的时候加了上拉范围而没有输出了

网友B:
就是,OC输出没有上拉怎么工作。
看见这个设计问题,就会想起15年前,一个硕士工程师设计的充电器LED指示灯电路,批量时发现没有办法工作。
他老子是高工,也是老板,找我解决,我说电路设计错了,他说硕士生能设计错,原理完全正确呀。
我只说一句话:比较器是OC输出,没有上拉如何工作?
然后,他让我帮忙重新设计PCB,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去他公司,我说我目前工资5K以上,等PCB给他,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LM393的两个比较器,一个用+5和-15供电,另一个用+15和-5供电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LM393的两个比较器,一个用+5和-15供电,另一个用+15和-5供电是怎么实现的? ...

网友D:
抛开上拉不说!
这种比较器的设计不好。第一,电源不稳、稍有干扰会在临界状态抖动,
第二,考虑设计精度,4.27k和4.73k的电阻非常用电阻,可能需要定做(也许是我没用过哈),最好用滞回比较器。
三输入或门后加2200uF电容?你可要好好想想合不合适。

网友E:
什么仿真这么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LM393的两个比较器,一个用+5和-15供电,另一个用+15和-5供电是怎么实现的? ...

这个是忘了改了,最早是双15V供电,改成双5V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抛开上拉不说!
这种比较器的设计不好。第一,电源不稳、稍有干扰会在临界状态抖动,
第二,考虑设计精度, ...

电容换成555了,那两个电阻是该用电位器的,值计算出了个比例关系,作为阻值写上了。有一点不明白的,双电源供电怎么上拉呢?是到+5V还是-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换成555了,那两个电阻是该用电位器的,值计算出了个比例关系,作为阻值写上了。有一点不明白的,双 ...

看393内部结构图

网友D:
集电极开路,射级接负电源,你用的是-5V,上拉后的输出是5或者-5.
上拉是到电源的,下拉是到地的, 你说应该是接正还是负!
PS:你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上拉,什么是下拉。百度一下,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