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 CLKOUT的频率怎么配置,ccs编程

楼主(2014-05-15):
5509的CLKOUT的频率怎么配置,手册上说取决于系统寄存器SYSR的CLKDIV bits,但是用CCS编程的时候怎么用呢?求指导

网友A:
这是我使用过的代码   仅供参考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oport_csl_sel 1
void CLK_init()
{
        ioport unsigned int *clkmd;
        ioport unsigned int *sysr;
        clkmd =  (unsigned int *)0x1c00;
        sysr  =  (unsigned int *)0x07fd;
        *clkmd = 0x2613;                        //144MHz
        *sysr  = 0x0006;                        //CLKDIV = 0-7 ->CLKOUT = CPU clock/(2*CLKDIV)
                                                                //CLKOUT = 144/12 = 12MHz
}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PLL将使用与进入Idle状态之前相同的设置进行锁定*/
        1,                /*IOB:时钟发生器切换到旁路模式,重新开始PLL锁相过程*/
        24,                /*锁定模式下的PLL倍频值*/        //12M * 24
        1                /*旁路下的分频值*/                  //2分频
};

void main(void)
{
        #if ioport_csl_sel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CHIP_RSET(SYSR,4);                //CLKOUT = CPU clock/(2*CLKDIV)  CLKOUT = 144/8 = 18MHz
                while(1);
        #else
                CLK_init();
                while(1);
        #endif
}

网友A:
上面是用两种方法实现的    可以用csl库
也可以用ioport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用两种方法实现的    可以用csl库
也可以用ioport的方式

用csl库怎么设置clkout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sl库怎么设置clkout的值

#define ioport_csl_sel 1
通过宏定义选择吗    两种方式不是都给你了吗
用CSL配置就是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LL将使用与进入Idle状态之前相同的设置进行锁定*/
        1,                /*IOB:时钟发生器切换到旁路模式,重新开始PLL锁相过程*/
        24,                /*锁定模式下的PLL倍频值*/        //12M * 24
        1                /*旁路下的分频值*/                  //2分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ioport_csl_sel 1
通过宏定义选择吗    两种方式不是都给你了吗
用CSL配置就是

你这种方式只是配置了cpu频率吧,但是怎么配置clkout引脚的频率了,他默认的频率应该是cpu的频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方式只是配置了cpu频率吧,但是怎么配置clkout引脚的频率了,他默认的频率应该是cpu的频率吧 ...

忘了还有这句啊    配置完系统时钟
然后CHIP_RSET(SYSR,4);                //CLKOUT = CPU clock/(2*CLKDIV)  CLKOUT = 144/8 = 18MHz
也就是配置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