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导磁一定要用硅钢片吗?能不能有代换的?

楼主(2014-05-15):
想做一个微型的永磁发电机...
外面绕线圈....目前绕线的支架是塑料的...发现功率相对硅钢片来说比较低!!
是否可以有其他导磁的软磁材料复合到塑料中...来导磁代替硅钢片呢????
小弟没有做过这东东...关于发电机这类的经验几乎为0...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塑料中加铁粉、四氧化三铁等等,但导磁率比硅钢片差得多。
微型发电机,可以考虑用较厚冷轧板叠成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中加铁粉、四氧化三铁等等,但导磁率比硅钢片差得多。
微型发电机,可以考虑用较厚冷轧板叠成铁芯。 ...

呵……又一次得到版主的热心回答……非常感谢
那么
1.市场上有这类的产品吗?就是塑料中加铁粉这类的定子铁芯……怎么成型?用模具吗?
2.较厚冷轧板……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又一次得到版主的热心回答……非常感谢
那么
1.市场上有这类的产品吗?就是塑料中加铁粉这类的定 ...

1、没有。必须定制。
2、硅钢片很硬且脆,难于加工,成本也高。冷轧板软,容易加工。但铁损是比硅钢片大得多。因你的电机是“微型”,散热容易,才可以这样用。

网友B:
做一个,还不如参考上世纪的自行车“磨电灯”的发电机结构,功率够大,不怕短路,线圈好绕,结构分离,对于DIY来说相对容易许多

网友C:
去买一个吧。

网友D:
找做电机的厂家要几片吧;
常州,上海,浙江台州等地方很多做电机的;
或者买几个啊,自己做成本高啊;

另外不知道你的微型电机是多大的????深圳有做汽车仪表盘电机的;

网友C:
电机不好做的。

网友C:
电机不是学电就能做的,也不是学了电机就能做的。电机有设计和制造,这些都是要有实践经验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的指点
我想搞一个小小的发电机...主要能给我们平常的手机这类产品充电就可以了
只是大家都用硅钢片...想说是不是有可以不用硅钢片的...塑料里如果加了铁粉..或者塑料里加一些软磁材料....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的指点
我想搞一个小小的发电机...主要能给我们平常的手机这类产品充电就可以了
只是大 ...

要是能够代换,电机厂早就换了。

网友:
第1 给手机充电,还不如买个太阳能电池板,这样做还可以省略了动力源

第2 不用自己做发电机,买个现成的就可以了
儿童玩具上的直流马达,实际上也是一个发电机,
你马达的转轴转动起来,后面的两个电极就有电了,整流滤波
把电压调整到你想要的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A:
同意12楼123654789。
这个东西,自己做不如到市场上买。
必要时修改你的机械结构以便安装,也比自己做省事得多。

网友E:
关键是楼主需要用来干什么,需要多大的功率输出?
小型发电机有很多种,自制没有足够动手能力和相关知识的话一定是质劣价高,甚至根本做不出来,买一个,从几毛钱的永磁直流电机(这个一样可以发电)到数百元的专业手摇发电机都有。该关心的是如何搞定传动装置和相关电源处理电路。

网友F:
小电机要用玻莫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够代换,电机厂早就换了。

谢谢回答!!
嗯..刚刚学习了一下..各种软磁材料的知识
http://www.cnblogs.com/raymond19840709/archive/2009/09/22/1572117.html
原来最好用的好像还是硅钢片

其实我也想随便买一个..呵呵..只是公司有开发项目要用到...必须自己开发出一种比较高效的发电机...
给自己的产品供电...动能是自来水.呵呵...您最早有回答过问题的..

由于有水所以我们想自己做一个定子当水管,里面是永磁体...那么,这个定子最好是可塑的..好加工自制的...所以才想找一种复合材料..最好是塑料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嗯..刚刚学习了一下..各种软磁材料的知识
http://www.cnblogs.com/raymond19840709/archive/2 ...

你这个项目设计,真的不如永久磁铁做转子,线绕在定子上。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麻烦,绕组不必接触水,可以用树脂之类固化在定子槽内。
不过,想利用管道里面的水流发电,还是微型,估计要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楼主需要用来干什么,需要多大的功率输出?
小型发电机有很多种,自制没有足够动手能力和相关知识的 ...

谢谢回答
我们的系统使用在自来水管路终端..所以想从上面取电...功率不到1W就足够我们使用了..目前还不够自给自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项目设计,真的不如永久磁铁做转子,线绕在定子上。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麻烦,绕组不必接触水,可以用 ...

是的...我们就是打算把永久磁铁做转子..外面就是线圈...但是,也需要导磁的..所以说这个定子最好能导磁..提高效率...能自给自足就好了...呵呵

网友G:
其实水的部分就是单独做机械,发电就用现成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就是打算把永久磁铁做转子..外面就是线圈...但是,也需要导磁的..所以说这个定子最好能导磁..提 ...

你这个发电机,必须能够承受自来水的静压。因为安装在管路中,必须能够承受安装时所受到的应力和振动。至少,必须比民用水表更结实。
这个机械结构要求的成本,已经比定子高不知道多少倍,何苦在塑料加铁粉做定子上下功夫?另外,塑料加铁粉的定子是否能够承受自来水静压还是个问题,温度变化时是否能够保证不泄漏也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们的系统使用在自来水管路终端..所以想从上面取电...功率不到1W就足够我们使用了..目前还不 ...

这样的发电机不难,有专业的微型发电机。难点在于水管的密封,比较考验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