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码管右移

楼主(2014-05-15):
/*-----------------------------------------------
  名称:多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变化数据
  论坛:www.doflye.net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多位数码管分别显示不同数字,这种扫描显示方式成为动态扫描,并不停变化赋值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10];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i,k,j;
unsigned char s;
while(1)
      {

           j++;
           if(j==80)
             {
                  j=0;
                 if(0==k)
             {
             for(s=0;s<10;s++) //完全循环完成后清零所有缓冲区
                        TempData=0;
                  }
          TempData[8-i]=dofly_DuanMa[k]; //把需要显示的字符依次送缓冲区
        TempData[9-i]=0;  //不需要显示的区域清零
                  if(i==(8-k))
                    {
                    i=0;
            k++;
                        if(k==8)
                           k=0;
                        }
                  i++;

                 }

           Display(0,8);//从第一位显示,共显示8位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7-i]; //取显示数据,段码   这里只需要 把扫描方向更换一下即可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楼主:
不晓得怎么这样显示出来了 ,下面被横线划掉的内容仍然是程序中的,  那个用红色标记的就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加那一个

楼主: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也编译看到效果了,可我无法理解   他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建议按照自己的思路,自己写一个。别人的代码只能参考

网友B:
TempData[]是个全局显示的数组,给数码管送数的时候,不需要显示的就不让他亮了,所以给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mpData[]是个全局显示的数组,给数码管送数的时候,不需要显示的就不让他亮了,所以给个0 ...

明白了,全局变量在不赋新值的时候,是不改变的,所以在循环右移的时候,每次都使亮的数码管前面的部分给个0使之不亮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