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在flash里和在RAM里库不一样?

楼主(2014-05-15):
我的程序往Flash里烧的时候需要把库函数改成rts2800n.lib才能运行,而在RAM里调试的时候则要变成rts2800_ml.lib才能运行 这是为啥   如果我想把程序固化到FLASH里后再搬移到RAM里 应该用那个啊

网友A:
我用的是后者
rts2800_ml.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后者
rts2800_ml.lib

我也想用rts2800_ml.lib,但是显示烧写成功了,实际断电后却不运行,只有用rts2800n.lib才好着,不知道原因

网友B: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哎,在TI网站上咨询一步步指导操作,最后终于成功锁死Flash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在TI网站上咨询一步步指导操作,最后终于成功锁死Flash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

没这样严重吧    只是烧写你锁了?
我用了好多块  从来没有因为锁了报废的
有使用不当的烧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样严重吧    只是烧写你锁了?
我用了好多块  从来没有因为锁了报废的
有使用不当的烧了的 ...

一直用rts2800n.lib这个库烧没事可以运行,但是字符串的一些函数不能用,改成rts2800ml.lib烧进去没反应但也没锁啊,TI论坛里有人让我加了DSP28xxx_CodeStartBranch.asm这个文件后再烧,用的rts2800ml.lib可以运行了,然后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你给的例程里库用的也是rts2800n.li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