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产生正弦波输出?

楼主(2014-05-1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欺我老花眼。

有点像是折线电路。

楼主:
折线电路是干什么的?

楼主:
OUT_H就是产生的一个正弦波,输出到外面的高压变压器的输入端,但这个正弦波是怎么产生的,怎么也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线电路是干什么的?

折线电路,是用若干段直线来近似实现你所需要的一条曲线的电路。

网友B:
俺原来单位有一个电机分厂,见过这类东西,未细解,但觉得没必要正弦吧

网友C:
折线电路的最大优势,是“幅频特性”比较好,只要你输入的三角波幅度恒定,那怕频率变化几个数量级,输出幅度也很“理想”

网友C:
但是,这个年代应该不必要了,弄七八个IO,用T型电阻网络,RC简单滤波就完成了
直接有DAC更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个年代应该不必要了,弄七八个IO,用T型电阻网络,RC简单滤波就完成了
直接有DAC更爽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