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晶振端口是PB6和PB7,端口初始化这两个端口怎么初始化?

楼主(2014-05-15):
用外部8m晶振,设置为输出还是输入,同样还有rst脚。

楼主:
DDRB怎么设置

网友A:
如果设置了晶振引脚, 那么内部会与 IO 口脱开, 所以不用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了晶振引脚, 那么内部会与 IO 口脱开, 所以不用管它了

只要接了晶振,DDRB随便设置什么都行么,reset呢?

网友A:
哎呀, 找个数据手册, 打开了很多的垃圾广告页, 重要下载到了一份!
手册 IO 口部分, 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去看看:

• XTAL2/TOSC2 – 端口 B, Bit 7
XTAL2:芯片时钟振荡器引脚 2。使用晶振或低频晶振作为时钟时的引脚。当其作为时钟
引脚时,不能作为 I/O 引脚使用。
TOSC2:定时振荡器引脚 2。当片内标定 RC 振荡器作为芯片时钟源,且异步定时器使能
时,作为时钟引脚。当 ASSR 寄存器的 AS2 位置 "1” 使能 T/C2 异步时钟, PB7 不与端
口连接,作为振荡放大器反向输出使用。在该模式下,晶振与该引脚连接,且该引脚不能
作为 I/O 引脚使用。
若 PB7 作为时钟引脚使用, DDB7、 PORTB7 及 PINB7 的读出值为 ”0”。
• XTAL1/TOSC1 – 端口 B, Bit 6
XTAL1:芯片时钟振荡器引脚1。适用于所有芯片时钟源(片内标定RC振荡器除外)。当 其
作为时钟引脚时,不能作为 I/O 引脚使用。
TOSC1:定时振荡器引脚 1。当片内标定 RC 振荡器作为芯片时钟源,且异步定时器使能
时,作为时钟引脚。当 ASSR 寄存器的 AS2 位置 "1” 使能 T/C2 异步时钟, PB6 不与端
口连接,作为振荡放大器反向输出使用。在该模式下,晶振与该引脚连接,且该引脚不能
作为 I/O 引脚使用。
若 PB6 作为时钟引脚使用, DDB6、 PORTB6 及 PINB6 的读出值为 ”0”。

• RESET – 端口 C, Bit 6
RESET,复位引脚:当 RSTDISBL 熔丝位编程,该引脚作为普通 I/O 引脚使用,且将上电
复位与掉电检测复位作为其复位源。若 RSTDISBL 熔丝位未编程,复位电路与该引脚连
接,该引脚不能作为普通 I/O 引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 找个数据手册, 打开了很多的垃圾广告页, 重要下载到了一份!
手册 IO 口部分, 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去看 ...

哈哈,谢谢版主

网友B:
上电复位后就可以了,不需要设置晶振端口状态

网友C:
是通过熔丝控制,程序就控制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