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谁能帮我看一下 PT1301发热严重

楼主(2014-05-15):
(图片)

网友A:
C1好像是可以不要的。。。

网友B:
电容105太大了,你电阻用的100K和20K,静态电流比较大,费电啊,
电容换成102或更小;
L1换成10 uH左右,开关频率500K,用100太大了;

网友C:
换4.7uH 100P 试试

网友B:
电容的选取要根据频率计算的;
你也可以参考芯片的资料说明,如下: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 以上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有没有知道可以代替PT1301的型号

网友C:
LED 换电阻 就可以调整了

网友C:
你的板子温度多少啊?
你是否用错器件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刚才电容换错了  现在可以了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