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线性电源LM317怎么调0

楼主:
这是0-20v调节电压。我想改下0-10v调节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放大倍数是4倍的话,根据同相段放大,V+=(1+R19/(R18+R21) 这样对吗, 如果要改放大2倍就改变电阻的值能行吗
但是R17和上边的5v作用就不明白了,
公式中的1.25v是不是被2个0.15/0.2W消耗掉了,所以输出时Vout=0-20v
但是原理图怎么保证1.25v电压不变呢?也就是输出电压时从0v开始调的呢
感谢大师指点下,鉴于本人水平差勿见笑啊

网友A(2014-05-15):
放大倍数不是4倍,具体多少你要算下(要加上那个5V);
这个5V还是很有用的,如果没有5V,运放就变成了你说的放大电路;
那运放的输出就一直为正,加上这个5V,运放就可以输出正负电压了;
输出电压Vo=1.25V+运放输出电压,就因为有了5V的偏置,才能保证,你输出0V;

楼主:
为什么能调出负电压来呢,
输出电压Vo=1.25V+运放输出电压,
按您的意思是它是根据不同的变化消除前边1.25v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能调出负电压来呢,
输出电压Vo=1.25V+运放输出电压,
按您的意思是它是根据不同的变化 ...

是的,你用仿真软件仿真下就知道了;
在运放的输入端接个固定的电压:)

楼主:
谢了,但是放大倍数倍数怎么计算的,电路图是目的要放大4倍的
(本人菜鸟 就会套简单的图的公式,加上5v就不知道怎么取电位什么的)
不会用仿真软件呢,改天学习下
随着运放输出电压不断变化,运放的U-电位怎么变化呢
运放输出负,理论上还是不明白啊

楼主:
好像这个运放是反比例放大对吗

网友B:
还不是很明白的,先看看的啦

楼主:
我好像弄明白点, 它是同向端放大电路
公式是怎么来的不清楚,请教高手
另外,5V作用,给运放U-的作用加电压为什么呢

网友C:
同相放大, 正确.  公式不清楚, 翻书去吧, 这里就讨论原理.
输出电压Vout=1.25V+运放输出电压  正确
运放能输出 -1.25V 那么 Vout 就为 0 了.
但是运放的输出最大范围不会超过运放的正负电源, 这要求的 -1.25V 就必须给运放加低于 -1.25V 的负端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运放是反比例放大对吗

看下输出,电阻我只是随便取了个值;
再看下2.67V那2个测试点,电压是一样的,但是电流不一样,你要用基尔霍夫定律算下;
再把关系式列出来,再推出公式;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我的目的是做0-10v可调电路,
有没有可以用单片机pwm控制的电路呢推荐下?
我的想法是,可不可以,直接用324这种单电源运放,运放电压是15v的
直接单片机的PWM可以调节啊

网友C:
当然可以的, 撇开这个 317, 直接用功率管输出, 就可能达到, 应该电路还可以更简单的.
这里上个基本架构的图参考一下.

如果功率大的话, 实现 BUCK 也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的, 撇开这个 317, 直接用功率管输出, 就可能达到, 应该电路还可以更简单的.
这里上个基本架构的图 ...

感谢给的这么好参考提示
这个好像是个跟随吧,
因为单片机PWM的是0-5v,还得放大2倍才能到1-10v呢,
再加上这个跟随这个高阻抗 也可以吧
有一点不明白三极管是处于饱和,还是放大状态呢
因为运放输出电压时不断变化的,

网友C:
因为单片机PWM的是0-5v,还得放大2倍才能到1-10v呢, 这个思路很好.
三极管是处于放大状态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耐心解答!
就三级管放大状态有点疑惑
按理来说运放的输出很大,三极管是的B基极电位很高应该是达到饱和了(本人模拟弱)
要是按照放大的理解
因为有运放的原因,虚短U+=U- ,
运放输出增大,三级管的 B基极电压也增大,
三级管的发射极E点位,被运放U-端提高了,所以三极管的be直接电压变化并不是很大,所以没达到饱和状态对吗

楼主:
版主这是我话的运放电源放大2倍  电压到1-10v
电路图有什么错误希望纠正下

楼主:
上图按你的提示改了下